[STM32F0] 当上位机发送字节数>=24个的时候,程序死机

楼主(2021-05-05):
使用串口1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,串口2用于传感器通信。接收缓存为64个字节,当上位机发送的字节数小于24个的时候程序运行正常,当上位机发送字节数>=24个的时候,程序死机。这个时候讲串口2的接收中断关闭,程序运行正常。

网友A:
如果不用串口2会死机吗?

网友B:
分开调试,确定好死机的原因再搞

网友C:
先隔离测试定位故障点

楼主:
不用串口2,不会死机!

楼主:
确定是串口1接收字节数超过23个的时候,串口2接收中断异常导致死机,具体原因分析不出了!

网友D:
是不是接收的数组操作越界了?

网友C:
不用说,程序有bug

网友E:
显然是中断影响了逻辑,程序BUG

网友F:
你是说上位机程序死机还是说下位机程序死机 啊

网友G:
贴个代码瞅瞅啥问题吧

网友E:
程序有问题啊

楼主:
看看楼主的代码吧

网友H:
单步看看原因所在

网友I:
只开 不用是什么效果

网友J:
每次死机的时机都是一样的吗

网友K:
如果只用串口2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