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ACC的用法

楼主(2021-05-05):
sbit ACC_7 = ACC^7;    //先定义

   for ( i=8; i>0; i-- 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ACC_7=DIO;
               SCLK = 0;
               ACC=ACC>>=1;
               S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}
其中DIO是单片机引脚,用ACC_7读出的数值
是FF,但是我用if语句判断引脚,不用ACC_7读就是对的
,难道这ACC用法不对?

网友A:
这里可能for ( i=8; i>0; i-- ) 会用到ACC,这样就会覆盖下面的ACC值

网友B:
用了C,除非你特牛,否则动到寄存器,死得难看。

网友C:
要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(R0~R7,A,B等等),你就得考虑后果。

网友D:
我有次用I2C用了ACC,也被囧到了。。

网友E:
没听说过用C还要用ACC的

网友F:
你可以看下编译的汇编程序找找问题

网友G:
这好像是51中的芯片,51中才有ACC这个寄存器的。

网友H:
51中的累加器ACC,是个8位的寄存器,用来存放数据的。

网友I:
楼主,怎么不用宏定义来实现呢

网友I:
你直接通过宏定义判断不行吗?

网友J:
这个应该是51里面的实现方法吧。

网友K:
不知道ACC是什么,是汇编的吗?

网友L:
i是什么类型的变量啊

网友J:
语法错误了啊

网友M:
楼主多看看代码就明白了

网友M:
单步运行的时候进行监测  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

网友N:
这是51采用的技术。

网友O:
可以这么用 但是需要技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