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用于收音机的5V-15V宽电压新型F类20W贴片式单声道功放芯...

楼主(2021-05-05):
传统AB类音频功放效率一般是55%左右。 用常规的芯片封装输出功率超过5W就容易出现过热保护。必须外加散热器才能正常使用。特别是AM/FM等收音机厂家既要把功率做大又要保证收音机接收效果,迫于无奈只能这样处理。因为AB类音频功放对收音机接收效果是零干扰。音频功放外加散热器是人工后焊工序,必然会影响生产效率以及直通率,还有产品外壳设计的局限性。
永阜康针对收音机、车载音响的应用需求,推广这一款无需散热器,内置防破音AB类/D类切换单声道20W音频功放IC_CS8516。CS8516在AB类工作模式在12V供电时无需外加散热器可持续输出20W功率,效率比传统的AB类功放高5%以上;其5V-15V宽电压供电满足双节/三节锂电及12V铅酸电池的应用;根据不同喇叭腔体三种防破音可选,满足不同市场的音质需求;扩频工作模式方便EMI认证测试;输出无滤波节省外围成本;采用高效EQA16贴片封装提高生产效率,实现PCBA小型化。
AB类音频功放属于线性放大器,对于音频信号失真度,还原度相对D类音频功放先天有优势或者易于设计处理。所以一般AB类音频功放的听感偏暖,偏柔和,相对舒适。D类音频功放一般声音都偏硬,尖锐,偏吵!所以在一些电源直供,对音质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CS8516是理想的选择。
音频功放的防破音功能现已非常成熟,对于音频响应动态范围,适应不同的音频信号源,以及音质听觉感受有明显作用。然而电源电压9V以上的音频功放内置防破音功能型号市面少之又少。CS8516内置防破音功能,12V左右供电最大程度发挥其音质效果。
CS8516应用特性
描述
输出功率

PO   at  10% THD+N, PVDD = 15V

RL = 4 Ω   30W(D MODE NCN OFF)

PO   at  10% THD+N, PVDD = 12V

RL = 3 Ω   25W(D MODE NCN OFF)

PO   at  10% THD+N, PVDD = 12V

RL = 4 Ω   19W(AB MODE)

AB类使用的最高电压不得超过12V,负载不得低于4Ω

PO   at  10% THD+N, PVDD = 9V

RL = 2Ω  20W(D MODE NCN OFF)

优异的"噼噗-咔嗒"(pop-noise)杂音抑制能力

工作电压范围:5V到15V

扩频功能

固定64倍增益,集成10K输入电阻,640K反馈电阻

内置三种防破音模式

无需滤波的Class-D结构

最高93%的效率(PVDD=12V)

高电源抑制比(PSRR):在217Hz下为70dB

启动时间 (200ms)

静态电流   (18mA)

低关断电流 (1µA)

过流保护,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

1. CS8516脚位图以及管脚说明

2. CS8516音频功放+CS5095 USB 5V三节锂电充电管理应用原理图

说明

基于CS8516音频功放+CS5095 USB5V三节锂电充电管理组合解决方案。采用3节锂电池串联12.6V做电源;功放芯片采用CS8516,实现20W/4欧单声道功率输出;充电采用CS5095E,5V输入给三节锂电池串联充电,省掉充电的适配器,无需3C认证。

3. CS8516音频功放+CS5095 US
B5V三节锂电充电管理一体演示板实物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