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

楼主(2021-05-05):
使用CCS的过程中,我发现在有关于有软件延时的程序中会出现问题,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.求高手指点。。

网友A:
让灯闪烁,使用delay函数(函数体内用两个for循环嵌套那种),这种延时就不会有效果。。

网友B:
即使这样你用do  while语句都不行。。

网友C:
可能延时不够,

网友D:
或者输出到IO控制高低电平看看示波器

网友E:
我也很是困惑啊,以至于我现在大都用IAR,只有用timer的时候才用CCS。

网友F:
可能是数据类型的原因的,记得在avrstudio 也不行的。

网友G:
感觉可以在里面加nop__试试。。

网友H:
楼主,你这个加上空操作试试看。

网友I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更奇葩,所以延时都不起作用,包括系统自带的。。。

网友J:
建议加volatile修饰

网友K:
使用的什么延时指令?

网友L:
可以使用++这个指令。

网友M:
优化掉了

网友N:
能详细描述一下吗

网友O:
有没有其他的函数运行干扰到了啊

网友P:
为什么这样做没有效果呢

网友Q:
有时候确实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发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