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SH79F165 ADC可以直接采集K型热电偶电压么?

楼主(2021-05-05):
SH79F165 ADC可以直接采集K型热电偶电压么?

网友A:
做冷端补偿及运放进AD可以采,就不存在输入阻抗问题了

网友B:
一定要用热电偶?热电阻不行?

网友C:
当然可以的,提供偏置电压,差分输入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人家都用这个芯片做温度仪表的。

网友E:
这不是增加成本了么

网友F(2022-04-26):
采集K型热电偶 最好用单片机+max31855k或者max31856

网友G(2022-06-11):
热电阻,热电偶都可以,165还可以增加显示屏。Hart功能

网友H(2025-07-27):
通过提供偏置电压和采用差分输入方式即可实现直接采集

网友I:
这个还是结合选型进行控制的

网友J:
SH79F165的ADC模块确实可以用于采集电压信号,但是K型热电偶的输出电压非常小,通常在几十毫伏的范围内。因此,直接采集可能需要额外的放大电路来提高信号强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