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红外接收头初始化

楼主(2021-05-05):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1 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D;                 //上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);        //初始化GPIOA1
正点原子的MINI板,红外接收头连接在PA1上,为什么PA1初始化完成后要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);给PA1一个高电平,有什么特殊意义吗

楼主:
红外接收头在没有脉冲时是高电平,有脉冲时是低电平。单片机是STM32F103RCT6

网友A:
个人理解没什么用;
你可以注释掉看看;

网友B:
因为IO设置成输入了;

网友C:
应该是防止信号不稳定。

网友D:
去掉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吗?

楼主:
如果注释掉这个代码,按红外遥控器,程序不会触发中断。不注释掉,程序运行正常。所以,我想,这个代码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

网友E:
对照硬件来看,别迷糊

楼主:
可是,PA1已经被初始化成输入模式了,按说,输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对这个比较迷茫

网友F:
因为要实现默认高电平,也就是上拉模式,所以要在输入端口输出个高电平。这样上拉确认生效。

网友G:
这需要看红外接头的需求

网友H:
其实就是对io口的初始化

网友I:
需要一定的时序吗

网友J:
红外接头是什么型号的 啊

网友K:
如果没有这个高电平 能正常工作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