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求教:STM32F103VCT6程序烧到105VCT6,引脚PC8能发脉冲,而PC9不行

楼主(2021-05-05):
问题:STM32F103VCT6程序烧到105VCT6,引脚PC8能发脉冲,而PC9无法发脉冲

103与105 PC8,PC9引脚定义:

求问: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有哪些?(领导没有提供源码,只是让找可能的原因)

网友A:
信息量太少,发什么脉冲?用了定时器的通道吗?看上去103可以使用TIM8和TIM3,但105只支持TIM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息量太少,发什么脉冲?用了定时器的通道吗?看上去103可以使用TIM8和TIM3,但105只支持TIM3 ...

谢谢回复,
1.产品是仿三菱的工控板,源码我接触不了,感觉是只有bin文件,无法知道具体的内容,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发的脉冲。
2.我一开始的猜测也是TIM8的问题,但是下载PLC程序让PC8,PC9同时发送脉冲的时候,PC8是可以发脉冲的

网友B:
给他脉冲了没有

网友C:
原来在f103的时候可以吗

网友D:
可以通过bin文件获取源代码吗

网友E:
还能多给点信息量吗  这样没有办法判断的

网友F:
这俩芯片的引脚是兼容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