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写eeprom会影响到pwm的输出

楼主(2021-05-05):
最近做pwm调光的项目,发现写eeprom的时候等轻微的抖动了一下,屏蔽掉写eeprom工作就正常了,感觉像是芯片的问题,写eeprom的时候单片机cpu停掉了,导致pwm输出抖动,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?

网友A:
别感脚,要验证

网友B:
说是有办法解决的,不过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简单
大概描述一下,
1 eeprom操作之前,把中断向量表和PWM服务程序都放在RAM
2 调整系统终端时跳转的位置(指向RAM)
3 操作eeprom
4 完成后恢复之前的状态

网友C:
不如上个几毛钱的24c0x...

楼主:
不是很明白你说的这种方法,没有做过这方便操作,希望有些资料,谢谢!

网友D:
很少有你这样需求的,一般操作eeprom都是不能有干扰的。一旦有干扰(尤其是中断),就会崩溃

网友E:
现在是由于写eeprom,影响到了pwm的输出,导致灯闪,这是最不能接受的,写eeprom时候一般会开关总中断,不至于让写eeprom崩掉。

网友F:
因为你要关中断,所以PWM会受影响

网友G:
在主函数里通过IO操作应该可以避免吧。

楼主:
通过io?能说的详细点?

网友G:
pwm要使用定时器产生的硬件输出,不要软件模拟产生。常识。

网友E:
根据你的描述,PWM使用软件实现的吗?

网友H:
建议用定时器硬件输出实现,就不存在收到干扰的情况

网友I:
不是很明白怎么抖动了

网友J:
关闭中断为什么会影响pwm啊

网友K:
会不会地址指向有问题啊

网友L:
写FLASH时CPU是停止工作的,大概停止几十毫秒吧,你关不关中断都一样,解决办法就是PWM停止时写FALSH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H:
建议用定时器硬件输出实现,就不存在收到干扰的情况

没用的,CPU都停止工作了。其实应该是总线挂起了吧。

网友M:
是不是地址冲突了 啊

网友N:
频率才多高啊  不应该有干扰啊  布线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