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3RBT6 USART2 remap 无法使用(需要厂家帮忙看下)

楼主(2021-05-05):
你好。我现在需要使用usart2 并进行remap。但usart2没法发送也没办法接收。

    /* enable GPIOC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C);

    /* enable Usart2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USART2);

    /*gpio*/
    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USART2_PARTIAL_REMAP, ENABLE);
    gpio_init(GPIOC, GPIO_MODE_IPU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11);
    gpio_init(GPIOC, GPIO_MODE_AF_OD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10);

    usart_deinit(USART2);
    usart_baudrate_set(USART2, 250000);
    usart_word_length_set(USART2, USART_WL_9BIT);
    usart_stop_bit_set(USART2, USART_STB_1BIT);
    usart_parity_config(USART2, USART_PM_NONE);
   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(USART2, USART_RTS_DISABLE);
   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(USART2, USART_CTS_DISABLE);
    usart_receive_config(USART2, USART_RECEIVE_ENABLE);
    usart_transmit_config(USART2, USART_TRANSMIT_ENABLE);
    usart_enable(USART2);

    usart_data_transmit(USART2, (uint32_t)0x155);
    while(RESET == usart_flag_get(USART2, USART_FLAG_TBE));

网友A:
原厂回复了吗

楼主:
没有,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,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吗

是的 ,你调试can通信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 ,你调试can通信没

没有,现在的项目只用到ad转换和usart。没有用到can

网友B:
这点很关键,,凡是用到重映射,,,需使能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AF);否则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