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
L052 普通的定时器如何打开

楼主(2021-05-05):
刚接触STM32L0系列的芯片,现在的SDK都是通过st的工具cube mx生成的,但定时器没有跑进设定的中断去。

网友A:
看看代码哪里出了问题

楼主:
void SysBaseTimerInit(void)
{
      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1_Init 0 */

        /* USER CODE END TIM21_Init 0 */

        TIM_SlaveConfigTypeDef sSlaveConfig = {0};
      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= {0};
      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= {0};

      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1_Init 1 */

        /* USER CODE END TIM21_Init 1 */
        htim21.Instance = TIM21;
        htim21.Init.Prescaler = 1600;
        htim21.Init.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htim21.Init.Period = 10000;
        htim21.Init.ClockDivision = TIM_CLOCKDIVISION_DIV1;
        htim21.Init.AutoReloadPreload =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;
        if (HAL_TIM_Base_Init(&htim21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HAL_TIM_OC_Init(&htim21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        sSlaveConfig.SlaveMode = TIM_SLAVEMODE_RESET;
        sSlaveConfig.InputTrigger = TIM_TS_ITR0;
        if (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nization(&htim21, &sSlaveConfig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        sMasterConfig.MasterOutputTrigger = TIM_TRGO_RESET;
        sMasterConfig.MasterSlaveMode =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;
        if (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(&htim21, &sMasterConfig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        sConfigOC.OCMode = TIM_OCMODE_TIMING;
        sConfigOC.Pulse = 0;
        sConfigOC.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        sConfigOC.OCFastMode = TIM_OCFAST_DISABLE;
        if (HAL_TIM_OC_ConfigChannel(&htim21, &sConfigOC, TIM_CHANNEL_1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}

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(TIM_HandleTypeDef * htim)
{
        //if(htim->Instance == TimHandle.Instanc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a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_WRITE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_WRITE(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(TIM_HandleTypeDef* htim_base)
{
        if(htim_base->Instance==TIM2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1_MspInit 0 */

                /* USER CODE END TIM21_MspInit 0 */
                /*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*/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TIM2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/* TIM21 interrupt Init */
        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TIM21_IRQn, 0, 2);
                HAL_NVIC_EnableIRQ(TIM21_IRQn);
              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1_MspInit 1 */

                /* USER CODE END TIM21_MspInit 1 */
        }
}

楼主:
如果能提供份能正常跑起来的定时器代码也感激万分

网友B:
软件库里现成的外设代码啊

网友C:
在上面改写或者参照就简单多了

网友D:
难道不可以用cube生成吗

网友E:
光看这部分代码 没有什么结论

网友A:
中断向量指过去了吗

楼主:
可以了,用cube生成代码就OK了

网友F:
开启中断使能了吗

网友G:
生成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框架 具体内容需要自己丰富

网友H:
定时器启动了吗

网友I:
软件库里有现成的代码

网友J:
中断啊  总中断啊  定时器使能啊 都要检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