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发送HEX文件的程序

楼主(2021-05-05):
请教下  STM8单片机串口UART1发送16进制HEX文件的程序怎么写,例如发送 5A A5 08 83 00 18 01 04 57 0b b6,怎么写  不胜感激啊。回答的好有重谢

网友A:
void Init_UART1(void)
{
  CLK_PCKENR1 |= 0X04;  //使能USART1时钟

  UART1_CR1=0x00;
  UART1_CR2=0x00;
  UART1_CR3=0x00;
  // 必须先写BRR2
  // 例如对于波特率位115200时,分频系数=16000000/115200=139
  // 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008B,BBR1=08,BBR2=0B

  UART1_BRR2=0x0B;
  UART1_BRR1=0x08;

  UART1_CR2=0x2c;//允许接收,发送,开接收中断
}

void SendChar(u8 dat)
{
  while((UART1_SR & 0x80)==0x00);
  UART1_DR = dat;
}

main()
{
  u8 a[] = {0x5A,0xA5,0x08,0x83,0x00,0x18,0x01,0x04,0x57,0x0b,0xb6};
  u8 i;
  Init_UART1();
  for(i=0; i<11; i++)
  {
    SendChar(a[i]);
  }
}

对楼主笑而不语

网友B:
楼上很对,你直接发送就是了。

网友C:
请问楼主不是要写串口程序吗?

网友C:
读取后的数据,直接放串口发出去就是的。

网友D:
定义一个buf  循环往buf里面填充数据就好啊,不难

网友E:
可以参考下正点原子的串口发送和接受程序

网友F:
直接发不就是了。

网友G:
其实要看你接收后怎么处理,发送很容易

网友H:
如果HEX是文本内容,那直接发送文本,接收文本就行了。

网友I:
如果是原数据,那接收后怎么保存,至关重要

网友J:
好像需要转码吧

网友K:
按照字符串进行发送?

网友L:
改变一下发送方式呢

网友M:
直接以字符形式发送

网友N:
是不是需要转成代表他们的asc码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