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求解光耦的电阻匹配问题

楼主(2021-05-05):
我用的是EL357的光耦,想知道左右两边电阻R6,R7是怎么计算的。左边VDD=3.3V,右边VDD=5V。另外,右边电路提供的电流假如达不到Ic会出现什么情况...

网友A:
根据光耦datasheet里的CTR(Current transfer ratio) 大概计算一下。

网友B:
这个R6和R7电阻在哪来定义的?

网友C:
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看看吧。

网友D:
隔离光耦的电阻不是固定的吗?

网友E:
经过光耦隔离后输出波形一致

网友F:
一般配置510欧还有680欧

网友G:
光耦的电阻,可以用datasheet上的参数和曲线来确定

网友H:
极限电压是4.1V,在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下,是可以在3.6V~4.1V范围内工作的。
如果大于4.1V,就有可能会烧片子了

网友I:
去查一下光耦工作电流   记得大约是 10mA   DC5V时 5/0.01=500 大致选串510欧姆

网友J:
楼主说的哪个电阻?
这个应该在芯片上有说明吧。

网友A:
楼主说 的是手册的推荐电路?

网友K:
推荐就推荐吧,肯定是内部电路有关啊。

网友L:
这个要结合实际电路。

网友M:
调整一下电阻值

网友N:
这个如何进行计算呢

网友O:
只要电流在范围内就行啊

网友P:
电压除以电阻 电流在规定范围内就行吧

网友Q:
一般选用手册推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