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教课书上晶体管电路分析问题

楼主(2021-05-05):
共射电路分析结果如下,这个结果是教课书普遍说法:

这个结果是有问题的,或者说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成立,不是总是成立的。

请你给出上面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?

楼主:
发这种帖子,太残忍,太无情了,会导致很多人不喜欢模电了,因为突然发现自己背了几十年的结果,今天突然发现有问题,太打击人了。

如下图所示,输入阻抗是负载RL的函数,可以画成【波特图】的形式-------尽管是低频等效,根本没有电容

同样道理,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,也是信号源Rs的 函数--------------对应于上图中的Rb//Rs,但是Rs没画出而已。
此时的输出阻抗曲线与Rs的关系,类似于上图,只不过“转折频率”不同而已。

@zlf1208 :你可能对号入座,而发。人都会死,你也会。
@captzs :语不惊人死不休,显得自己有水平
拨乱反正!何来残忍?

网友A:
|Uin| < 25mV, fin << fT;

楼主:
估计有人没听懂我的意思。

看下图,我可以随意调整I1和V2的数值,那么在某一对数值下,这两个晶体管的工作点,可以是相同的:

上图参数是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,已经不想继续微调参数了:

现在问题是:上图中Q1和Q2的输出阻抗,相差多少倍??

如果使用教课书上的模型,得到的答案是两者相同,都是VA/IC,VA为厄利电压。
因为相同的管子厄利电压相同,至少在仿真环境里确实如此,又因为工作点相同,所以IC相同。

但实际上,左图的输出阻抗,是右图的1.5倍,不管是使用精确模仿仿真,还是实测,都是如此。

网友B:
Ic 並非绝对不受 Uce 的影响,
而且,讯号源性质是 恒压抑或恒流,对 Rι 变化的反应会不一样。

网友B:
把 Ib 换成等值的 Ube ,
描出的线簇 会跟这图重合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