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cube生成的程序

楼主(2021-05-05):
i2c通讯mma8451的读出的数据都是ff

网友A:
今天调了一天,一开始地址写0x1c,i2c出错。之后改成0x38.就没问题了。但是读出的数据有问题,所有的都是ff。一直找不到问题。望各位帮看看。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A8451.c
*
* Copyright (c) 2012,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
* All rights reserved.
* -- COPYRIGHT-- */
//   F. Chen
//   Texas Instruments Inc.
//   Dec. 2012
//   Built with CCS Version: 5.2.1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: 5.51.1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i2c.h"
#include "gpio.h"
#include "include.h"
#include "math.h"

#define I2C1_WRITE_ADDRESS 0x38
#define I2C1_READ_ADDRESS  0x38
unsigned char  Stop = 0;
unsigned char  MMA845x_flag = 0;

unsigned char  ReadOutData[6];                // Read out from MMA845x
signed   int   Gx, Gy, Gz;           // X, Y, Z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 Configera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2C_RegWrite(unsigned char Reg, 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 uint8_t TxData[2] = {Reg,data};
   while(HAL_I2C_Master_Transmit(&hi2c1,I2C1_WRITE_ADDRESS,(uint8_t*)TxData,2,1000) != HAL_OK)
  {
   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hi2c1) != HAL_I2C_ERROR_AF)
       {
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}

   }

}
unsigned char I2C_RegRead(uint8_t REG_Address)
{
         uint8_t RxBuffer;
         while(HAL_I2C_Master_Transmit(&hi2c1,I2C1_WRITE_ADDRESS,&REG_Address,1,500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hi2c1) != HAL_I2C_ERROR_A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
    if(HAL_I2C_Master_Receive(&hi2c1,I2C1_READ_ADDRESS,&RxBuffer,1,500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hi2c1) != HAL_I2C_ERROR_A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RxBuffer;

}

void I2C_MultiRegsRead(unsigned char Reg, unsigned char *data)
{
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I2C_RegRead(0x01);
                data[1] = I2C_RegRead(0x02);
                data[2] = I2C_RegRead(0x03);
                data[3] = I2C_RegRead(0x04);
                data[4] = I2C_RegRead(0x05);
                data[5] = I2C_RegRead(0x06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A845x Configera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WHO_AM_I     0x0D
#define   DATA_CFG     0x0E
#define   HP_FILTER    0x0F
#define   CTRL_REG1    0x2A
#define   CTRL_REG2    0x2B
#define   CTRL_REG3    0x2C
#define   CTRL_REG4    0x2D
#define   CTRL_REG5    0x2E

void MMA845x_Reset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RST = 1 << 6;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2, RST);
    HAL_Delay(500);
        //__delay_cycles(10000);
}

void MMA845x_Standby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ACTIVE = 0x01;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1, (I2C_RegRead(CTRL_REG1) & ~ACTIVE));
}

void MMA845x_OutputDataRate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DR = 6 << 3;                // DR[2:0] = 110, 6.25Hz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1, (I2C_RegRead(CTRL_REG1) | DR));
}

void MMA845x_OverSamplingMode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MODS 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 MODS[1:0] = 01, Low Power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2, (I2C_RegRead(CTRL_REG2) | MODS));
}

void MMA845x_FilterCutoff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HPF_BYP = 1 << 5;
    unsigned char LPF_EN  = 1 << 4;

    I2C_RegWrite(HP_FILTER, (I2C_RegRead(HP_FILTER) | HPF_BYP));
    I2C_RegWrite(HP_FILTER, (I2C_RegRead(HP_FILTER) | LPF_EN));
}

void MMA845x_InterruptPolarity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PP_OD = 0x01;               // Open-Drain on interrupt pad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2, (I2C_RegRead(CTRL_REG2) | PP_OD));
}

void MMA845x_InterruptEnable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INT_EN_DRDY = 0x01;         // Data Ready interrupt enable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4, (I2C_RegRead(CTRL_REG4) | INT_EN_DRDY));
}

void MMA845x_InterruptConfig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INT_CONFIG_DRDY = 0x01;     // Interrupt is routed to INT1 pin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5, (I2C_RegRead(CTRL_REG5) | INT_CONFIG_DRDY));
}

void MMA845x_Active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ACTIVE = 0x01;

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1, (I2C_RegRead(CTRL_REG1) | ACTIVE));
}

void MMA845x_Init(void)
{
//                MX_I2C1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MMA845x_Reset();
        //        MMA845x_Standby();
                //MMA845x_OutputDataRate();
        //        MMA845x_OverSamplingMode();
                MMA845x_FilterCutoff();
                MMA845x_InterruptPolarity();
                MMA845x_InterruptConfig();
                MMA845x_Interrupt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MMA845x_Active();
//        Single_Write(MMA845x_IIC_ADDRESS,CTRL_REG1,ASLP_RATE_20MS+DATA_RATE_5MS);
//        Single_Write(MMA845x_IIC_ADDRESS,XYZ_DATA_CFG_REG, FULL_SCALE_2G);
//        Single_Write(MMA845x_IIC_ADDRESS,CTRL_REG1, ACTIVE_MASK);
//          I2C_RegWrite(CTRL_REG1, 0x10);
//                I2C_RegWrite(0x0E, 0x00);
//          MMA845x_Active();
//                //I2C_RegWrite(CTRL_REG1, 0x10);

}

void MMA845x_ReadXYZ(void)
{
    I2C_MultiRegsRead(0x01, ReadOutData);

    Gx = (ReadOutData[0] << 8) | ReadOutData[1];
    Gy = (ReadOutData[2] << 8) | ReadOutData[3];
    Gz = (ReadOutData[4] << 8) | ReadOutData[5];

}

楼主:
程序能读出来了,但用的是  HAL_I2C_Mem_Read(&hi2c1, I2C1_READ_ADDRESS, 0x01, 1, &data[0], 1, 35);
                 HAL_I2C_Mem_Read(&hi2c1, I2C1_READ_ADDRESS, 0x02, 1, &data[1], 1, 35);
                 HAL_I2C_Mem_Read(&hi2c1, I2C1_READ_ADDRESS, 0x03, 1, &data[2], 1, 35);
                 HAL_I2C_Mem_Read(&hi2c1, I2C1_READ_ADDRESS, 0x04, 1, &data[3], 1, 35);
                 HAL_I2C_Mem_Read(&hi2c1, I2C1_READ_ADDRESS, 0x05, 1, &data[4], 1, 35);
                 HAL_I2C_Mem_Read(&hi2c1, I2C1_READ_ADDRESS, 0x06, 1, &data[5], 1, 35);
           //HAL_I2C_Mem_Read(&hi2c1, I2C1_READ_ADDRESS, 0x01, 0x06, data, 6, 3500);
这个函数。用那个hal-i2ctransmit 和个hal-i2crecive函数怎么也不行.还有就是我用HAL_I2C_Mem_Read这个函数一起读6个寄存器也读不出(见最后一行)。

网友B:
使用标准库呢?

网友C:
或者使用cube出现错误,什么忘记配置了吧

网友D:
仔细检查,我有时候因为一个地方检查好几天

网友E:
32给的例子没有这个操作?

网友F:
那就是通讯失败。

网友G:
查看时钟的配置

网友H:
返回ff说明没有认出来啊

网友I:
官网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啊

网友J:
微调一下时序

网友K:
还是用io口模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