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间歇性的突突声

楼主(2021-05-05):
用STM32的串口接收到上位机发送的wav格式的数据流(上位机已经吧wav格式的歌曲解码了),我想把这些数据送给VS1053模块进行解码播报。但是不能播报出歌曲,声音一直是间歇性的突突声

楼主:
VS1053的正选测试已经通过。

楼主:
自己写入的wav格式的头文件后(头文件是直接从要发送的wav格式的歌曲中直接截取前64字节写入的),读取SCI_HDAT1的数据为0x7665(这个应该是对的),SCI_HDAT0的数据为0。

网友A:
考虑丢包问题不

楼主:
暂时不考虑丢包问题,现在就想先把音乐播报出来。

网友B:
IO的信号都是正常吗?

楼主:
你好,IO的信号是正常的,因为进行过测试。

楼主:
现在就是不知道为啥,写入数据,不播报音乐,停止数据流的发送,就不播报了,还是把VS1053驱动过的。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,好急呀。

网友C:
声音文件发送错误,或者接收后没有处理对。

网友D:
做MP3播放器啊

网友A:
论坛好像有个例子。

网友E:
能正常解码吗

网友F:
没有接触过音频

网友G:
请问什么叫做正选测试啊

网友H:
还有其他现象吗

网友I:
能判断是哪个位置出现的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