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电机运行时,看门狗复位,如何判断或者复位电机位置

楼主(2021-05-05):
电机运行时,看门狗复位,如何判断或者复位电机位置

楼主:
现在利用STM8S做电机控制,在程序测试过程中,突然想到,如果在电机运行时,程序因为某种原因跑飞后,引起看门狗复位,在复位后该如何判断电机当前位置或者将电机复位到初始位置。现在能想到的方法是利用物理限位,复位后强制运行到限位位置。如果只利用软件处理,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吗?

网友A:
貌似只有步进电机才需要在复位时判断位置吧

网友B:
加绝对值编码器啊;

网友C:
或每次位置保存下

网友D:
可以实时记录当前状况进行比对啊

网友E:
你的电机是不能完全转一圈么?

网友F:
不然定位也没用啊

楼主:
比如说我电机运行行程需要转1000圈,在转的过程中,单片机复位了,那我得知道现在电机转了几圈了,这样才可以将电机复位或者再次操作时让电机到行程圈数时停止。

网友G:
绝对值编码器,等下去查查看,可每次保存位置得话,感觉有点难吧,

楼主:
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复位,那就得电机运行时不停得保存,而且要复位后数据不丢失,就得存在EEPROM里,这样得话EEPROM很快就没用了把

网友F:
估计你这种就需要有个0点检测装置了

网友B:
需要其他手段配合使用

网友A:
每次运行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存到flash上的一个地址上就不会丢失了

网友H:
要设置几个变量吧

网友I:
需要定位一下错误的位置

网友J:
每次都是相同的位置吗

网友K:
在关键的位置加几个标志位

网友L:
设置几个不可以初始化的常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