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位置闭环控制的前馈控制如何理解

楼主(2021-05-05):
位置闭环控制的前馈控制如何理解

网友A:
前馈控制如何理解?

楼主:
前馈和单独的比例有啥区别??

网友B:
楼主是说硬件连接还是软件编程啊

网友C:
百度“前馈控制”,很多解释。

网友D:
楼主想要前馈的算法吗

网友E:
我只了解硬件如何连接 米有做过这方面的算法

楼主:
Feedforward,我大概已经理解了,全是输入,这次减上次,乘以系数,适当滤波,直接+到输出上去。

楼主:
稳态靠PID稳定,不影响稳态; 上面是我的理解,求大侠指正。

网友F:
看来我也需要恶补基础知识了

网友G:
关于STM32 flash编程不同的系列可能有差异,所以一定要看看参考手册或FLASH编程手册的flash编程部分的介绍。

网友H:
在伺服电机里面 也看到这个 概念 也搞不懂

网友I:
为什么要进行前馈呢

网友J:
是自动控制方面的内容吗

网友K:
前馈的是什么信号量呢

网友L:
搞不清楚这些反馈

网友M:
都有哪些反馈方式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