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笙泉MA82G5D16如何使用外部32.768K慢频模式

楼主(2021-05-05):
请问笙泉MA82G5D16如何使用外部32.768K慢频模式 比如软件延时1秒 T0 T1 定时器定时10ms的代码

网友A:
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

楼主:
实测当晶振小于6M时,无法起振,按芯片文档所有可能的寄存器都设置过了,也让代理商技术员帮助了,依然无解,可能还有细节没处理好,希望有高手支持一下,可付费。

网友B:
寄存器页没写对吧。
CKCON2在寄存器页P,需要用特殊方式读写。

楼主:
画白线的地方就是写p页操作

网友B:
不是支持OCD吗?
挂仿真器看实际设置哪里没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