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执行单步仿真时直接跳过判断语句

楼主(2021-05-05):
执行单步仿真时直接跳过判断语句

楼主:
比如说,我当前仿真到Rx = 0这里,然后下一步它会直接跳到了Spk_Mute = 0了,中间的if()语句都直接跳过去了

楼主:
而且还不能在该语句设置断点

楼主:
继续下一步,它又跳到了Mic_Mute = 0这里,中间的if()语句也是直接跳过去了。我查看CX20709[3]的值是0x18。前几天测还好好的

楼主:
bool IRcvStr(GPIO_TypeDef* GPIOx,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DA,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_SCL,uchar sla,uchar suba1,uchar suba2,uchar *s,uchar no)
//读取麦克风和喇叭状态
while (!Rx)
{
        IWDG->KR = 0xAA;
        Rx = IRcvStr(GPIOB, SDA, SDL, 0x28, 0x10, 0x18, &CX20709[3], 1);
}
Rx = 0;

if ((0x01 & CX20709[3]) == 0x01)
{
        Spk_Mute = 1;
}
else
{
        Spk_Mute = 0;
}

if ((0x08 & CX20709[3]) == 0x08)
{
        Mic_Mute = 1;
}
else
{
        Mic_Mute = 0;
}

网友A:
那说明你的判定条件没有满足啊

网友B:
说明没有满足条件啊

网友C:
不满足判定依据 当然不跳进去了

网友D:
外部引脚没有响应的信号接进来吧

网友E:
给它一个触发条件 或者更改判定条件

网友F:
修改if语句的条件

网友G:
好像没有满足要求啊

网友H:
C++编译的优化等级太高的缘故

楼主:
这是我整个函数的所有代码,单步仿真就只有读取麦克风和喇叭状态这部分的判断出现这个问题。
//从CX20709读取USB,麦克风,喇叭状态
void Read_Status(void)
{
        //读取USB状态
        while (!R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WDG->KR = 0xAA;
                Rx = I2CRcvStr(BQ24168_IIC_PORT, POW_SDA, POW_SCL, 0xd6, 0x00, CX20709, 2);  //   2
        }
        Rx = 0;

        if (((0x40 & CX20709[0]) == 0x40) || ((0x20 & CX20709[0]) == 0x2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B_Reg = 1;     //USB存在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B_Reg = 0;     //USB不存在
                USB_Output = 1;  //USB拔出状态,没有检测到USB
        }

        //读取音量等级状态
        if (IRcvStr(GPIOB, SDA, SDL, 0x28, 0x12, 0xCE, &CX20709[4],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IRcvStr(GPIOB, SDA, SDL, 0x28, 0x12, 0xCF, &CX20709[5], 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_Sign = (CX20709[5] << 8) | CX20709[4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/读取麦克风和喇叭状态
        while (!R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WDG->KR = 0xAA;
                Rx = IRcvStr(GPIOB, SDA, SDL, 0x28, 0x10, 0x18, &CX20709[3], 1);  //   2
        }
        Rx = 0;

        if ((0x01 & CX20709[3]) == 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k_Mute 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k_Mute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(0x08 & CX20709[3]) == 0x0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c_Mute 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c_Mute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Spk_Mute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Mic_Mu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 = 2; //蓝灯红灯闪烁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 = 1; //蓝灯闪烁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sh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//同时连接所有外设
        if ((Blu_Reg == 1) && (USB_Reg ==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hone_Job = 3;
        }
        //只有蓝牙连接
        else if ((Blu_Reg == 1) && (USB_Reg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hone_Job = 2;
        }
        //只有USB连接
        else if ((Blu_Reg == 0) && (USB_Reg ==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hone_Job = 1;
        }
        //没有外设连接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hone_Job = 0;
        }

}

网友I:
这里优化等级如果设置太高,编译器会直接把函数优化掉:

网友J:
还有函数中Rx好像不是位变量,那么Rx在判断为0值时应该写成while(Rx==0x00),而不应该是:while(!Rx)

网友K:
去掉编译优化试试

网友L:
直接被跳过,或者无法设置断点的代码,很有可能是被优化掉了

网友H:
被编译器优化掉了

网友M:
个人认为,调试初期最好将优化等级设定为NONE(IAR)

网友M:
否则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都不好排查

网友K:
我把优化等级设为低等(Low),没有设为最低(0),单步仿真也可以了。问题解决了

网友N:
把优化等级设为低等(Low)

网友O:
没有设为最低(none)

网友K:
单步仿真也可以了。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鼎力支持,根据你们的建议修改等级优先级后,问题得到了解决

网友D:
判断条件没有满足,编译软件对它进行了优化。

网友K:
CX20709[3]的数据类型加个volatile试试还会不会被优化

网友P:
不执行是因为判定条件不满足

网友Q:
条件没有满足

网友N:
哇咔咔  你单步走的时候看看判定条件满足不满足啊

网友R:
说明没有执行啊

网友S:
是不是被优化掉了啊

网友T:
说明程序执行不到那个位置

网友U:
它的上一步执行吗

网友V:
那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