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模块4~14V宽范围输入,输入如何做保护

楼主(2021-05-06):
做一个产品,功耗大概12W的样子,电源模块4~14V宽范围输入,外部使用适配器完成220v转12v或者5v,产品使用12v或者5v供电都可以,
电源模块前端我该如何设计防护电路同时满足12v或者5v输入,输入防护电路打算使用 自恢复保险丝+TVS管+大电容

TVS管不知道如何选型,满足12v或者5v输入,选用SMBJ12CA,但是钳位电压是19.9V超过了电压模块最大破坏电压15V,起不到保护作用,选钳位电压小的,又不能满足12V输入,我该怎么选型呢
自恢复保险丝额定电流选择多少呢,正常工作12v  1A或者5v 2A多

网友A:
1 4-14V 输入,建议适配器使用5V 或者9V  12V 有点保守了
输入端,压敏,TVS(5V  SMBJ6.0CA)  保险丝慢断 3A 共模电感 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4-14V 输入,建议适配器使用5V 或者9V  12V 有点保守了
输入端,压敏,TVS(5V  SMBJ6.0CA)  保险丝慢断 ...

压敏电阻可以做过压保护吗,用户误插入12v适配器会不会损坏TVS等器件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压敏电阻可以做过压保护吗,用户误插入12v适配器会不会损坏TVS等器件

输入端并入气体放电管和大功率TVS管,电压高一点的,比如90V的。后面加上耐压高的NMOS(600vV)通过小功率TVS管加电阻的方式进行过压关断,在后续加上可恢复保险丝。浪涌测试的时候要考虑TVS、气体放电管的功率,低了容易干爆。

一个窗口比较器带一个PMOS,高低压全部关断它不香吗,比较器36V都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端并入气体放电管和大功率TVS管,电压高一点的,比如90V的。后面加上耐压高的NMOS(600vV)通过小功率T ...

电源适配器是不是已经做了你说的这些防护呢
输入端,压敏,TVS(5V  SMBJ6.0CA)  保险丝慢断 3A 共模电感 电容 这些感觉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窗口比较器带一个PMOS,高低压全部关断它不香吗,比较器36V都没有问题

压敏电阻做过压防护不简单么

网友D:
一个过压欠压保护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个过压欠压保护电路

欠压也需要做防护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