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零极点现原形的方法

楼主(2021-05-06):
把3年前的帖子给结了。

3年前说到:传说中,有人可以根据波特图,判断出电路的零极点大小!!
对于特别简单的情形,这当然可能,但是对于好多实际电路,这个是办不到的。

例如下图,根本不要谈零极点的具体位置,即便是有多少个零极点,你都是看不出来的----------能看出来的话,那就是杨二郎的三只眼了。

楼主:
让零极点现原形的方法是:把下图中的电阻(对应楼上的波特图):

换成电感:

此时零极点纷纷现原形----------尖峰的位置,就是上图中极点的位置:

位置在哪都能轻松判断

要是想判断出有几个极点,扫一眼看看有几个尖峰即可,问题更简单。

楼主:
有源电路-----如放大器---------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,让零极点现原形哦,只不过除了把电阻换成电感,还要把压控电压源换成压控电流源,流控电压源换成流控电流源即可。

所以适用范围还是很广的。

网友A:
L的取值没问题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