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32f407 调试问题(非8000000处无法调试)

楼主(2021-05-06):
本人尝试让407工程在 0x8008000烧写并调试,但始终不行,具体修改如下:1.把向量表偏移改为0x8000
2.MDK魔术棒下target 的IROM1设置为 0x8008000
3.MDK魔术棒下flash download 的start设置为 0x8008000

网友A:
0x8008000 肯定不能直接运行啊,启动后都是从0x8000 0000开始运行。要想在0x8008000  运行,需要使用IAP跳转程序。

网友B:
可以尝试修改jlink脚本,直接配置栈顶指针和复位中断函数入口,或者使用bootload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