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5] 请教bootloader源码分析

楼主(2021-05-06):
本人最近做USB升级实验,当用bootloader源码在开发板上跑是OK的,但通过移植到自己的目标板上(不插上USB),发现程序 在这个函数后就没跳出来 phost->user_cb->Init();  请问我要做什么处理才能顺利跑下去。十分感谢

网友A:
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检查USB是否链接?

网友B:
415CC使用中出现过这个问题,当时是35 36接了电源地.断开电源和地,然后换个芯片上去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