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求教,求教,谁有土壤温湿度和PH值检测的参考资料啊

楼主(2021-05-06):
如题:某宝上有的仅传感器就几百块,但是有的成品也才几十块,我看都是伸出来两三根针,价格差距这么大主要是因为后面检测电路的原因吗?有没有参考资料,求教求教

网友A:
100多的估计就是高频交流激励,电阻串联探针二极管检波MCU测电压,贵的没准用的芯片厂家专用电容传感器芯片,这东西100块钱农民都觉得贵,给老板做就做个最简单的糊弄糊弄就行了,做这种的估计很多,网上几百直接买个现成方案做就行了。

原理就类似下面这种

就是说探针和土壤等效构成了一种电容,然后对于不同的土壤温湿度,电容的容抗不同,所以反应到放大器输入端的电压也不同,贵的和便宜的区别就是对于探针容值的精度是吗

网友A:
https://soilsensor.com/sensors/sensor-technologies/

关于测量的几种方法可以CHROME浏览器自动翻译看下上面网址。

看网址介绍安装比较多的是能测量电阻和电抗的,30年前的技术。现在要做高级的肯定要能测电阻和电抗,做个糊弄人的就用最简单方法,土里面什么成分都有,最简单没办法排除土壤电阻的影响。

好的,感谢感谢

网友B:
T叔,测土壤PH值的资料有么有
感谢T叔,有困难,找T叔,准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