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UART有两种中断,数据 寄存器 空中断 TI和发送完成中断 TCI。请问它们的区别。

楼主(2021-05-06):
UART有两种中断,数据 寄存器 空中断 TI和发送完成中断 TCI。
发送完成后,数据寄存器不就是空的嘛?请问它们的区别。

楼主:
昨晚查到,估计一个是指发送寄存器空,一个是输出用移位寄存器空。

网友A:
效果不一样,数据寄存器空中断,只要一使能中断就会进入中断函数,而数据发送完成中断必须要先有数据发送这个前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