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关于BLUENRG-LP改例程实现芯片采集内部电压值通过蓝牙传输...

楼主(2021-05-06):
我使用了官方给的BLE Serial Port例程和LL drivers里的ADC例程

在把ADC例程主函数中的一些初始化的函数放到SERIAL port例程的主函数后,将循环部分做成了一个函数

  • unsigned long adc[CMD_BUFF_SIZE];
  • #if CLIENT
  • void adcadcadc(void)
  • {
  •         uint32_t nVBattRawVal = 0;
  •         uint8_t ret;
  •     /* Check the ADC flag End Of Down Sampler conversion */
  •     if( LL_ADC_IsActiveFlag_EODS(ADC) == 1) {
  •       /* Get the battery raw value from the Down Sampler */
  •       nVBattRawVal = LL_ADC_DSGetOutputData(ADC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[0] = LL_ADC_GetADCConvertedValueBatt(ADC, nVBattRawVal, USER_DATAWIDTH);
  •       /* Printout the output value */
  •       //printf("Battery voltage %d mV\r\n", LL_ADC_GetADCConvertedValueBatt(ADC, nVBattRawVal, USER_DATAWIDTH)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 = aci_gatt_clt_write_without_resp(connection_handle, rx_handle + 1,USER_DATAWIDTH 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8_t *)adc[0]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t != BLE_STATUS_SUCCESS)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printf("Error to send "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•       /* Clear the ADC flag End Of Down Sampler conversion */
  •       LL_ADC_ClearFlag_EODS(ADC);
  •       /* Toggle the conversion/activity LED */
  •       BSP_LED_Toggle(BSP_LED1);
  •       /* Add 100 ms of delay between each measure */
  •       LL_mDelay(100);
  •       /* Restart ADC conversion */
  •       LL_ADC_StartConversion(ADC);
  •     }
  •     /* Check the ADC flag overrun of Down Sampler */
  •     if( LL_ADC_IsActiveFlag_OVRDS(ADC) == 1) {
  •       /* Clear the ADC flag overrun of Down Sampler */
  •       LL_ADC_ClearFlag_OVRDS(ADC);
  •       /* Turn on the LED2 is overrun occurs */
  •       BSP_LED_On(BSP_LED2);
  •     }
  • }
  • #endif

然后把这个函数放到了APP_Tick()中,结果并没有实现

是我aci_gatt_clt_write_without_resp()应用的不对吗?还是思路有问题?

网友A:
你的adcadcadc函数在#if CLIENT宏定义里边,在这个例程你是使用的CLIENT模式吗?

还有调试的时候能读到正确的ADC值不?

网友B:
应该是aci_gatt_clt_write_without_resp()这个函数用的不对吧,我不管怎么写,从机都收不到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