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刚开始接触带MCU的蓝牙芯片,想知道这种芯片容易做成那种类似STM32开发板使用吗?

楼主(2021-05-06):
刚开始接触带MCU的蓝牙芯片,想知道这种芯片容易做成那种类似STM32开发板使用吗?

只是想直接用有蓝牙的MCU。和常用的STM32+蓝牙模块比怎么样?怎样做比较好?

手里有两块ST的BLUENRG-LP芯片。

可能表达有些不准确见谅,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我觉得使用BLUENRG的优势是体积小,成本低,功耗小。STM32+蓝牙模块适合对STM32比较精通可以缩短开发时间,或者某些功能只有STM32才能实现的应用。

网友B:
相比stm32+蓝牙模块,直接用BLUENRG可以减少外围电路,以及缩小板子的尺寸,功耗更小更好控制。

网友C:
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啊

网友D:
如果技术支持给力的话 可以

网友E:
当然可以了 但是需要反复做实验 不是两个芯片就能解决的问题

网友F:
蓝牙一直玩不转啊

网友G:
应该是很方便的

网友H(2021-06-30):
新产品还能尝试,
老产品估计费劲了,还是MCU+模块

网友I:
楼主哪天分享下成果,

网友J(2023-03-07):
是可以自己当单片机用,这样子你就可以不使用STM32了。好像也可以配合STM32用,不过都需要对这个芯片有一定的了解,具体可以看看官网文档和例程。

网友K(2023-07-13):
我觉得使用BLUENRG的优势是体积小,成本低,功耗小

网友L:
STM32+蓝牙模块适合对STM32比较精通可以缩短开发时间,

网友M:
某些功能只有STM32才能实现的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