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进不了串口中断,是不是中断没配置好

楼主(2021-05-06):
中断服务函数代码如下,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可以这么写吗?是准备用中断接收字符串

网友A:
个人建议,中断服务函数中只做字符串的接收处理即可。case语句后,可放到服务函数之外判断执行。因为中断服务函数若过于复杂,在中断个数多时,容易造成响应不及时

网友B:
个人针对GD32写的通用串口代码(DMA+空闲中断实现数据接收,DMA实现发送)
https://gitee.com/awesomeoy/gd32-f303x_serial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