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MM32F103系是不是没有位带功能?

楼主(2021-05-06):
特别是GPIO,正在用MM32F103VE

网友A:
位带功能是什么功能?

网友B:
估计他说的是位操作功能,16位及以上都没有直接位操作,那个是为51而生的余孽,所以,16位后只能用位运算方式进行操作,望牢记

STM32F103的位带操作了解下。 位操作不是51余孽,PIC的8位机也有位操作,湾湾的一些8位机也有位操作 。位操作是非常方便的,也快速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估计他说的是位操作功能,16位及以上都没有直接位操作,那个是为51而生的余孽,所以,16位后只能用位运算方 ...

STM32F103的位带操作了解下。  位操作不是51余孽,PIC的8位机也有位操作,湾湾的一些8位机也有位操作 。位操作是非常方便的,也快速。

网友B:
楼上的本不想啰嗦,只有8位的位操作是直接的布尔操作,你可以去看汇编,16位后的位操作都是不是,而是采用的C语言里面的结构体,建议多看C语言,不是没有用,甚至变量我们经常用一个一个的位来表示状态。汇编会解释你所有的疑问。谢谢

网友D:
是M3内核的话,应该有位带功能

楼主(2023-08-09):
确实没有,gpio基址48000000,在位带映射以外了,顺便求mm32f103ve用户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