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教带小数点的PWM频率

楼主(2021-05-06):
如题,请问各位大侠,现在PWM配置函数"PWM_ConfigOutputChannel(PWM_T *pwm, uint32_t u32ChannelNum, uint32_t u32Frequency...",频率的参数是整数的,如果我要设细分一点,比如频率为55.6Hz,该如何处理?

网友A:
可以自已写寄存器,设定pwm clock除频器,及pwm cmp寄存器。

网友B:
各芯片厂家推出库函数,方便了一大帮人,也让一把帮人对外设的原理细节都不去了解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自已写寄存器,设定pwm clock除频器,及pwm cmp寄存器。

好的,看来要改动厂家的底层pwm.c文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