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HC32F460看门狗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21-05-06):
最近在学习使用HC32F460单片机,想使用IAP功能远程升级程序,APP程序设置的flash地址是0x8000~0x78000,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APP程序加入看门狗复位功能代码,程序不加载icg.c文件,看门狗功能就不正常,加载icg.c文件,编译生成不了bin文件,不知道怎么解决,请问论坛的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。。。。

如果是SWDT,需要在BOOT里面使用icg启动,如果是WDT,在APP里面可以用软件启动。

网友A:
这个没遇到过

楼主:
我这边测试了下 ,程序工程不添加icg.c文件,看门狗复位功能也正常,可能昨天没有测试好,谢谢。

网友B:
请问下,你的IAP调好了吗?

网友B:
方便分享下IAP代码吗?我最近也在调试

网友C:
楼主,我也在调试F460的iap功能,为什么我从BOOT跳转到APP之后,APP不响应中断呀,Boot跳转app之前没有开启任何中断,也用了enIrqResign 函数注销掉了所有的中断,app可还是不响应中断,APP起始地址0x6000。。其中Boot区加载了ICG,APP里面没有加载ICG

APP里面开头需要设置中断向量的偏移地址

网友D:
地址空间超过了吧,两个功能理论上是不应该冲突的。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 \file iap.c
**
**   - 2019-05-29  1.0  yangjp  First version for IAP function.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Include fil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iap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flash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time0.h"
#include "modem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type definitions ('typedef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pre-processor symbols/macros ('#define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(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'extern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32_t JumpAddress;
func_ptr_t JumpToApplication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('static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en_result_t IAP_JumpToApp(uint32_t u32Addr);
static void IAP_ResetConfig(void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('static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UART receive byte.
**
** \param [out] u8RxData                   Pointer to Rx data.
**
** \retval 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 data finished.
** \retval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n't receive data.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AP_Main(void)
{
    uint32_t u32AppFlag;
    en_result_t enRet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enRet = Modem_Process(BOOT_WAIT_TIME);
        if ((enRet == Ok) || (enRet == ErrorTimeou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32AppFlag = *(__IO uint32_t *)BOOT_PARA_ADDRESS;
            if ((0xFFFF != u32AppFlag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Error == IAP_JumpToApp(APP_ADDRESS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ED0_OF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LED1_O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0_ON();
                LED1_ON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1_OFF();
            LED0_ON();
        }
    }
}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IAP main function
**
** \param [in] u32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APP address
**
** \retval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 address error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en_result_t IAP_JumpToApp(uint32_t u32Addr)
{
    uint32_t u32StackTop = *((__IO uint32_t *)u32Addr);

    /* Check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"u32Addr" */
    /* Check stack top pointer. */
    if ((u32StackTop > SRAM_BASE) && (u32StackTop <= (SRAM_BASE + RAM_SIZE)))
    {
        IAP_ResetConfig();
        /*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*/
        JumpAddress = *(__IO uint32_t *)(u32Addr + 4);
        JumpToApplication = (func_ptr_t)JumpAddress;
        /*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's Stack Pointer */
        __set_MSP(*(__IO uint32_t *)u32Addr);
        JumpToApplication();
    }

    return Error;
}

void SystemClock_DeInit(void)
{
    uint32_t u32Timeout = 0u;

    /* Unlock CMU. */
    ENABLE_CLOCK_REG_WRITE();

    /* Close fcg0~fcg3. */
    M4_MSTP->FCG0 = 0xFFFFFAEE;
    M4_MSTP->FCG1 = 0xFFFFFFFF;
    M4_MSTP->FCG2 = 0xFFFFFFFF;
    M4_MSTP->FCG3 = 0xFFFFFFFF;

    /* Wait stable after close fcg. */
    u32Timeout = CLK_STABLE_TIME;
    while (u32Timeout--);

    M4_SYSREG->CMU_CKSWR = SYSCLK_SEL_MRC;

    u32Timeout = CLK_STABLE_TIME;
    while (u32Timeout--);

    /* Set CMU registers to default value. */

    M4_SYSREG->CMU_XTALCFGR = (uint8_t)0x00;
    M4_SYSREG->CMU_XTALCR   = (uint8_t)0x01;

    M4_SYSREG->CMU_PLLCFGR  = (uint32_t)0x11101300;
    M4_SYSREG->CMU_PLLCR    = (uint8_t)0x01;
    M4_SYSREG->CMU_SCFGR    = (uint32_t)0x00;

    u32Timeout = CLK_STABLE_TIME;
    while (u32Timeout--);

    EFM_SetWaitCycle(0x0u);

    u32Timeout = CLK_STABLE_TIME;
    while (u32Timeout--);

    /* Lock CMU. */
    DISABLE_CLOCK_REG_WRITE();
}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Boot reset configure
**
** \param [in] None
**
** \retval None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IAP_ResetConfig(void)
{
    LED_DeInit();
    Timer_DeInit();
          UART_DeInit();
    SystemClock_DeInit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EOF (not truncated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 \file iap.h
**
**   - 2019-05-29  1.0  yangjp  First version for IAP function.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__IAP_H__
#define __IAP_H__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Include fil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hc32_common.h"

/* C binding of definitions if building with C++ compiler */
#ifdef __cplusplus
extern "C"
{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type definitions ('typedef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pre-processor symbols/macros ('#define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BOOT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SECTOR_SIZE*10
#define BOOT_PARA_ADDRESS               (FLASH_BASE + BOOT_SIZE - 4u)

#define APP_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67890123)
#define APP_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(FLASH_BASE + BOOT_SIZE)

#define BOOT_WAIT_TIME                  5000      //ms

#define DIV_PCLK0S          (0x0ul << 0u)
#define DIV_PCLK1S          (0x1ul << 4u)
#define DIV_PCLK2S          (0x2ul << 8u)
#define DIV_PCLK3S          (0x2ul << 12u)
#define DIV_PCLK4S          (0x1ul << 16u)
#define DIV_EXCKS           (0x1ul << 20u)
#define DIV_HCLKS           (0x0ul << 24u)
#define CMU_SCFGR_DIV       ((uint32_t)(DIV_PCLK0S | DIV_PCLK1S | DIV_PCLK2S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V_PCLK3S | DIV_PCLK4S | DIV_EXCKS | DIV_HCLKS))

#define XTAL_LOW_DRIV       (0x2ul << 4u)
#define XTAL_OSC_MODE       (0x0ul)
#define XTAL_FAST_DRIV      (0x1ul << 7u)
#define XTAL_CONFIG         ((uint8_t)(XTAL_LOW_DRIV | XTAL_OSC_MODE | XTAL_FAST_DRIV))

#define XTAL_STABLE_FLAG    ((uint8_t)(0x1ul << 3u))

#define MPLLM_DIV_1         (0x0ul)
#define MPLL_SRC_XTAL       (0x0ul << 7u)
#define MPLLN_MUL_42        (0x29ul << 8u)
#define MPLLR_DIV_16        (0xFul << 20u)
#define MPLLQ_DIV_16        (0xFul << 24u)
#define MPLLP_DIV_2         (0x1ul << 28u)
#define MPLL_CONFIG         ((uint32_t)(MPLLM_DIV_1 | MPLL_SRC_XTAL | MPLLN_MUL_42 |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LLR_DIV_16 | MPLLQ_DIV_16 | MPLLP_DIV_2))

#define MPLL_STABLE_FLAG    ((uint8_t)(0x1ul << 5u))

#define SYSCLK_SEL_MRC      ((uint8_t)0x1)
#define SYSCLK_SEL_MPLL     ((uint8_t)0x5)

#define CLK_STABLE_TIME     (0x1000ul)

/* Unlock or lock registers of CMU. */
#define ENABLE_CLOCK_REG_WRITE()            M4_SYSREG->PWR_FPRC = 0xa501
#define DISABLE_CLOCK_REG_WRITE()           M4_SYSREG->PWR_FPRC = 0xa500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('extern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Global function prototypes (definition in C source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void IAP_Init(void);
void IAP_Main(void);

#ifdef __cplusplus
}
#endif

#endif /* __IAP_H__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EOF (not truncated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Include fil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modem.h"
#include "iap.h"
#include "flash.h"
#include "usart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type definitions ('typedef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pre-processor symbols/macros ('#define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(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'extern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u8FrameData[FRAME_SHELL_SIZE + PACKET_MAX_SIZE]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('static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uint16_t Cal_CRC16(const uint8_t *pu8Data, uint32_t u32ByteLen);
static uint16_t FLASH_PageNumber(uint32_t u32Size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('static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- global ('extern') and local ('static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
* @brief  Update CRC16 for input byte
* @param  crc_in input value
* @param  input byte
* @retval None
*/
uint16_t Update_CRC16(uint16_t crc_in, uint8_t byte)
{
    uint32_t crc = crc_in;
    uint32_t in = byte | 0x100;

    do
    {
        crc <<= 1;
        in <<= 1;
        if (in & 0x100)
            ++crc;
        if (crc & 0x10000)
            crc ^= 0x1021;
    }

    while (!(in & 0x10000));

    return crc & 0xffffu;
}

/**
* @brief  Cal CRC16 for Packet
* @param  data
* @param  length
* @retval None
*/
uint16_t Cal_CRC16(const uint8_t* p_data, uint32_t size)
{
    uint32_t crc = 0;
    const uint8_t* dataEnd = p_data + size;

    while (p_data < dataEnd)
        crc = Update_CRC16(crc, *p_data++);

    crc = Update_CRC16(crc, 0);
    crc = Update_CRC16(crc, 0);

    return crc & 0xffffu;
}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Modem receive frame
**
** \param [out] u8RxBuff               Pointer to Rx buffer.
** \param [in] u16RxLength             Pointer to receive data length.
** \param [in] u32Timeout  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 process timeout
**
** \retval 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 finished
** \retval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 error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n_result_t Modem_RecvFrame(uint8_t *u8RxBuff, uint16_t *u16RxLength, uint32_t u32Timeout)
{
    uint16_t u16PacketSize = 0u;
    uint16_t u16Crc16;

    *u16RxLength = 0u;
    if (Ok == UART_RecvData((uint8_t *)&u8RxBuff[FRAME_HEAD_INDEX], 1, u32Timeout))
    {
        if ((FRAME_HEAD == u8RxBuff[FRAME_HEAD_INDEX]) &&
            (Ok == UART_RecvData((uint8_t *)&u8RxBuff[FRAME_NUM_INDEX], 2, u32Timeout)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(u8RxBuff[FRAME_NUM_INDEX] == (u8RxBuff[FRAME_XORNUM_INDEX] ^ FRAME_NUM_XOR_BYTE)) &&
                (Ok == UART_RecvData(&u8RxBuff[FRAME_LENGTH_INDEX], 2, u32Timeout)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16PacketSize = *((uint16_t *)&u8RxBuff[FRAME_LENGTH_INDEX]);
                if (((u16PacketSize >= PACKET_MIN_SIZE) && (u16PacketSize <= PACKET_MAX_SIZE)) &&
                    (Ok == UART_RecvData(&u8RxBuff[FRAME_PACKET_INDEX], u16PacketSize + 2, u32Timeout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16Crc16 = *((uint16_t *)&u8RxBuff[FRAME_PACKET_INDEX + u16PacketSize]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al_CRC16(&u8RxBuff[FRAME_PACKET_INDEX], u16PacketSize) == u16Crc16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u16RxLength = u16Packet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O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 Error;
}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Modem send frame
**
** \param [out] u8TxBuff               Pointer to Tx buffer.
** \param [in] u16TxLength             Send buffer data length.
**
** \retval None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dem_SendFrame(uint8_t *u8TxBuff, uint16_t u16TxLength)
{
    uint16_t u16Crc16;

    u8TxBuff[FRAME_LENGTH_INDEX] = u16TxLength & 0x00FF;
    u8TxBuff[FRAME_LENGTH_INDEX + 1] = u16TxLength >> 8;
    u16Crc16 = Cal_CRC16(&u8TxBuff[FRAME_PACKET_INDEX], u16TxLength);
    u8TxBuff[FRAME_PACKET_INDEX + u16TxLength] = u16Crc16 & 0x00FF;
    u8TxBuff[FRAME_PACKET_INDEX + u16TxLength + 1] = u16Crc16 >> 8;
    UART_SendData(&u8TxBuff[0], FRAME_PACKET_INDEX + u16TxLength + 2);
}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Modem process
**
** \param [in] u32Timeout  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 process timeout(ms)
**
** \retval 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 done
** \retval ErrorTimeout    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 timeout
** \retval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 error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n_result_t Modem_Process(uint32_t u32Timeout)
{
    uint8_t u8Ret;
    uint8_t u8CommFlag = 0u, u8FlashAddrValid;
    uint32_t u32TimeoutCnt = 0u;
    uint16_t u16PacketLength, u16DataLength;
    uint32_t u32FlashAddr;
    uint8_t u8Cmd, u8Cnt;
    uint16_t u16PageNum;
    uint32_t u32Temp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if (u32TimeoutCnt >= u32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8CommFlag == 0u)       // No communication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ErrorTimeout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 (Ok == Modem_RecvFrame(&u8FrameData[0], &u16PacketLength, FRAME_RECV_TIMEOU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32TimeoutCnt = 0u;
            u8CommFlag = 1u;

            u8Cmd = u8FrameData[PACKET_CMD_INDEX];
            u16DataLength = u16PacketLength -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;
            if (PACKET_CMD_TYPE_DATA == u8FrameData[PACKET_TYPE_INDEX]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32FlashAddr = *((uint32_t *)&u8FrameData[PACKET_ADDRESS_INDEX]);
                if ((u32FlashAddr >= (FLASH_BASE + BOOT_SIZE)) && (u32FlashAddr < (FLASH_BASE + FLASH_SIZE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8FlashAddrValid = 1u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8FlashAddrValid = 0u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switch (u8Cm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PACKET_CMD_HANDSHAKE:
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OK;
                Modem_SendFrame(&u8FrameData[0],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PACKET_CMD_JUMP_TO_APP:
                u32Temp = APP_FLAG;
                EFM_WriteFlash(BOOT_PARA_ADDRESS, (uint8_t *)&u32Temp, 4);
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OK;
                Modem_SendFrame(&u8FrameData[0],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Ok;
            case PACKET_CMD_APP_DOWNLOAD:
                if (1u == u8FlashAddrVal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8Ret = EFM_WriteFlash(u32FlashAddr, (uint8_t *)&u8FrameData[PACKET_DATA_INDEX], u16DataLeng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fmError == u8Ret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ERROR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O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ADDR_ERRO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odem_SendFrame(&u8FrameData[0],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PACKET_CMD_APP_UPLOAD:
                if (1u == u8FlashAddrVal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32Temp = *((uint32_t *)&u8FrameData[PACKET_DATA_INDEX]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32Temp > PACKET_DATA_SEGMENT_SIZE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2Temp = PACKET_DATA_SEGMENT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u8Ret = EFM_ReadFlashByte(u32FlashAddr, (uint8_t *)&u8FrameData[PACKET_DATA_INDEX], u32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fmError == u8Ret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ERROR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O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Modem_SendFrame(&u8FrameData[0],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 + u32Temp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ADDR_ERROR;
                    Modem_SendFrame(&u8FrameData[0],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PACKET_CMD_ERASE_FLASH:
                if (1u == u8FlashAddrVal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32Temp = *((uint32_t *)&u8FrameData[PACKET_DATA_INDEX]);
                    u16PageNum = FLASH_PageNumber(u32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u8Cnt=0; u8Cnt<u16PageNum; u8Cn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Ret = EFM_EraseSector(u32FlashAddr + (u8Cnt * FLASH_SECTOR_SIZE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fmError == u8Re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ERRO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fmOk == u8Ret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O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8FrameData[PACKET_RESULT_INDEX] = PACKET_ACK_ADDR_ERRO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odem_SendFrame(&u8FrameData[0],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32TimeoutCnt += FRAME_RECV_TIMEOUT;
        }
    }
}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Calculate how many sectors are included in a given size.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uint16_t FLASH_PageNumber(uint32_t u32Size)
{
    uint16_t u32PageNum = u32Size / FLASH_SECTOR_SIZE;

    if ((u32Size % FLASH_SECTOR_SIZE) != 0)
    {
        u32PageNum += 1u;
    }

    return u32PageNum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EOF (not truncated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/** \file modem.h
**
**   - 2019-05-29  1.0  yangjp  First version for modem function.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__MODEM_H__
#define __MODEM_H__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Include fil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hc32_common.h"

/* C binding of definitions if building with C++ compiler */
#ifdef __cplusplus
extern "C"
{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type definitions ('typedef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Packet status enumera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ypedef enum
{
    PACKET_ACK_OK                = 0x00,
    PACKET_ACK_ERROR             = 0x01,
    PACKET_ACK_ABORT             = 0x02,
    PACKET_ACK_TIMEOUT           = 0x03,
    PACKET_ACK_ADDR_ERROR        = 0x04,
} en_packet_status_t;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Packet command enumera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ypedef enum
{
    PACKET_CMD_HANDSHAKE       = 0x20,
    PACKET_CMD_JUMP_TO_APP     = 0x21,
    PACKET_CMD_APP_DOWNLOAD    = 0x22,
    PACKET_CMD_APP_UPLOAD      = 0x23,
    PACKET_CMD_ERASE_FLASH     = 0x24,
} en_packet_cmd_t;

/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Packet command type enumerati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ypedef enum
{
    PACKET_CMD_TYPE_CONTROL     = 0x11,
    PACKET_CMD_TYPE_DATA        = 0x12,
} en_packet_cmd_type_t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pre-processor symbols/macros ('#define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FRAME_H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C

/* Frame and packet size */
#define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        12
#define PACKET_DATA_SEGMENT_SIZE            512
#define PACKET_MIN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
#define PACKET_MAX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(PACKET_DATA_SEGMENT_SIZE +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)

#define FRAME_SHELL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0x07

/* Frame structure defines */
#define FRAME_HEAD_INDEX                    0x00
#define FRAME_NUM_INDEX                     0x01
#define FRAME_XORNUM_INDEX                  0x02
#define FRAME_LENGTH_INDEX                  0x03
#define FRAME_PACKET_INDEX                  0x05

#define FRAME_RECV_TIMEOUT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// ms
#define FRAME_NUM_XOR_BYTE                  0xFF

/* Packet structure defines */
#define PACKET_CMD_INDEX                   (FRAME_PACKET_INDEX + 0x00)
#define PACKET_TYPE_INDEX                  (FRAME_PACKET_INDEX + 0x01)
#define PACKET_RESULT_INDEX                (FRAME_PACKET_INDEX + 0x01)
#define PACKET_ADDRESS_INDEX               (FRAME_PACKET_INDEX + 0x02)
#define PACKET_DATA_INDEX                  (FRAME_PACKET_INDEX + PACKET_INSTRUCT_SEGMENT_SIZE)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('extern'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Global function prototypes (definition in C source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n_result_t Modem_Process(uint32_t u32Timeout);

#ifdef __cplusplus
}
#endif

#endif /* __MODEM_H__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EOF (not truncated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方便分享下IAP代码吗?我最近也在调试

邮箱发我下 ,我发给你,论坛上传工程压缩包不成功。

enm
yanyeye33@qq.com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我也在调试F460的iap功能,为什么我从BOOT跳转到APP之后,APP不响应中断呀,Boot跳转app之前没有开启 ...

邮箱发我下 ,我发给你,论坛上传工程压缩包不成功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我也在调试F460的iap功能,为什么我从BOOT跳转到APP之后,APP不响应中断呀,Boot跳转app之前没有开启 ...

APP中断响应不了,可能是你的中断向量偏移地址没有设置正确,将你APP初始地址赋值给寄存器 SCB->VTOR应该就可以了。

网友F(2021-06-07):
便分享下IAP代码吗?我最近也在调试,跳转不了,谢谢楼主,邮箱是1151644124@qq.com

网友G(2022-02-15):
楼主还在吗?现在在调试IAP功能,能发一份参考一下吗?谢谢
463280658@qq.com

网友H:
楼主还在吗?现在在调试IAP功能,能发一份参考一下吗?谢谢
774749459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