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在中断清除某个变量,有时候清除不了

楼主(2021-05-06):
用的是stm32f030芯片

楼主:
问题是这样的,串口收数据,波特率9600,开始收数据时候,在主程序中就进入一等待程序,出现问题时候,等待程序还没收完全部数据就退出来了

网友A:
原因就是在中断中

网友B:
没有执行A=0;

网友C:
或者执行了,没起作用。

楼主:
这种情况并不是每次都出,是偶尔的

网友D:
每收一个字节都会进入中断程序?

楼主:
嗯,变量A用Volatile修饰没有效果。

网友E:
可能问题出在哪了呢?

楼主:
A为什么赋值失败呢?

楼主:
uint8_t  A=0;

while(A<=150){                //等待1.5mS
        IWDG_ReloadCounter()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RXNE) == 1)
        {
       A=0;
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F:
中断初始化哪里不对吧

网友G:
是不是中断向量指向有问题呢

网友H:
开总中断了吗

网友E:
程序的问题

网友I:
有些变量是没办法手动改变的

网友J:
非常简单的代码啊

网友K:
有这个关键字  是不是不可以初始化的啊

网友L:
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,是吗

网友M:
哦 看来要妥善处理中断函数啊

网友N:
你确认中断执行了吗,另外这个变量是自己定义的变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