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为什么ST库函数结构体没加对齐

楼主(2021-05-06):
地址是连续的?

楼主:
我记得C里说过,结构体在存储时是不连续的,牵扯到对齐。可是现在看STM32库源代码(V3.5)里面用了好多结构体,也没有发现加#pragmat Pack,  __packed等等关键字,指定特殊对齐,那么就是默认对齐方式,可能会插入对齐字节。那他的寄存器存储地址,也能和ST手册对上

网友A:
如果我自定义结构体也可以不加,能变成连续存储吗?

网友B:
因为寄存器都是地址对齐的,  但是其他应用程序里, 还是要注意这个对齐问题

楼主:
又仔细对了下,确实是。疏忽了,多谢大侠提醒

网友C:
没有关注过这么细节的问题

网友D:
什么叫做结构体对齐啊

网友E:
本来就不是连续存储的

网友F:
是怎么个对齐方式啊

网友G:
会出现什么问题吗

网友H:
不是连续存储的 但是不会出什么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