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STM32L063 VLCD引脚怎么处理

楼主(2021-05-06):
STM32L063 VLCD引脚怎么处理

网友A:
VLCD引脚应该是LCD的供电端吧,应该接VDD就行吧

楼主:
我要接段码液晶,这个VLCD引脚直接接VDD行吗

网友B:
用其他IC驱动时,是可以接VDD的,但是这个型号没有用过

网友C:
可以做个跳线啊,试试员

楼主:
这个VLCD是MCU上面的引脚也直接VDD相连接吗

网友D:
接VDD没错,不接可能有错~

网友E:
直接接供电引脚

网友F:
那还需要对地接一个电容不

网友G:
直接接vcc就可以

网友H:
连接到vcc 同时加104电容到地

网友I:
楼主弄好了吗,遇到同样问题了,就是VLCD1,VLCD2,VLCD3这些用接吗,还望不吝赐教,谢谢了

网友J:
应该接供电啊

网友K:
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芯片 但是感觉应该就是接单片机的供电

网友L:
如果不用可以悬空吗

网友M:
这个是输出的引脚还是输入用的引脚啊

网友N:
不需要给屏幕进行供电是吗

网友O:
手册没介绍这个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