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跳过进入停止模式

楼主(2021-05-06):
STM32会跳过进入停止模式命令,继续运行。
查看参考手册上有这么一句:
为了进入停止模式,所有的外部中断的请求位(挂起寄存器(EXTI_PR))和RTC的闹钟标志都必须被清除,否则停止模式的进入流程将会被跳过,程序继续运行。
以下是我的代码,看了手册后,增加了前面两句。
EXTI_ClearITPendingBit(0x7ffff);
RTC_ClearITPendingBit(0x07);
PWR_EnterSTOPMode(PWR_Regulator_

楼主:
LowPower, PWR_STOPEntry_WFI);
结果在运行这三句之后,程序还在运行

网友A:
对于103系列的芯片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如果对RTC没有进行配置

网友B:
或者配置不正确就不会进入待机模式

网友C:
我觉得在进入待机模式前, 用调试器看一看, 到底有没有全部清掉

网友D:
因为有些中断请求不能清掉

网友E:
比如电平中断

网友F:
跟设置有关

楼主:
重新配置了rtc,还是没有起到作

网友G:
用调试器看一看

楼主:
检查了,所有外部中断的请求位,exti->pr,rtc->ctl,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

网友F:
问题解决了吗,不妨用调试器测测看。。

楼主:
没解决了,就是用仿真器调试的,理论上讲进入停止模式,时钟都没了,调试应该会断开。结果调试还能用,程序还在跑。

网友H:
是不是外部中断源还在?

网友I:
你是不是进入软仿真模式了?

网友J:
进来看看,个人也感觉挺奇怪的,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找到没!

楼主:
单独写个测试代码测试下

网友K:
肯定是有什么影响到了他

网友L:
现在调试的怎么样,有结果吗。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我要进入standby模式,PWR_WakeUpPinCmd(ENABLE);
            PWR_EnterSTANDBYMode();
            __WFI();  发现PDDS位根本写不了1,sleepdeep位可以写进去。用仿真器仿真程序还在跑,根本不会停。

网友B:
参考手册中有这么句话:为了进入停止模式,所有的外部中断的请求位(挂起寄存器(EXTI_PR))和RTC的闹钟标志都必须被清除

网友M:
否则停止模式的进入流程将会被跳过,程序继续运行。

楼主:
这个我当时加了也还是不正常,最后我把systick关了之后,就ok了,你可以去试试

网友N:
    RCC_DeInit();
    TIM_DeInit(TIM3);
    TIM_DeInit(TIM1);
    ADC_DeInit(ADC1);
    USART_DeInit(USART1);
    GPIO_DeInit(GPIOA);
    GPIO_DeInit(GPIOB);
    GPIO_DeInit(GPIOC);
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5)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DIS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DIS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DISABLE)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 DISABLE);
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0x7ffff);
    RTC_ClearITPendingBit(0x07);
    PWR_WakeUpPinCmd(ENABLE);
    PWR_EnterSTANDBYMode();
    __WFI();
我都写成这了,还不行。真奇怪。我的systick根本就没有用。

网友G:
遇到同样的问题。求解

网友O:
我刚开始也是碰到问题,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30mA。而且只能进入一次STOP模式,后来重新焊接一块板,一个一个外围增加,每增加一个外围测一次电流,最后把电流降到6.9uA,只能进入一次STOP模式是因为外部中断没有清掉。

网友O:
我刚开始也是碰到问题,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30mA。而且只能进入一次STOP模式,后来重新焊接一块板,一个一个ww增加,每增加一个外围测一次电流,最后把电流降到6.9uA,只能进入一次STOP模式是因为外部中断没有清掉。

网友O:
我刚开始也是碰到问题,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30mA。而且只能进入一次STOP模式,后来重新焊接一块板,一个一个WW增加,每增加一个WW测一次电流,最后把电流降到6.9uA,只能进入一次STOP模式是因为外部中断没有清掉。

网友O:
目前还在调试阶段我没有开启RTC,电流也能降到6.9uA而且其他WW在低功耗时也是有几uA电流的

网友P:
在外部中断函数中清除中断标志

网友Q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
解决方法是 清除中断标志
我的设备有一个中断 是可以关闭的, 但是io口状态变化时还是可以产生中断标志,
所以在睡眠前要清除干净

网友Q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DISABL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NVIC_DisableIRQ(EXTI9_5_IRQn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__HAL_GPIO_EXTI_GET_FLAG(GPIO_PIN_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FLAG(GPIO_PIN_6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Enter STOP 1 mode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(PWR_STOPENTRY_WFI);

网友R:
如果确认清除了所有 IT PENDING FLAG.还有一个终极手段:
在进STOP函数前加SysTick->CTRL  = 0; 关TICKER中断
在唤醒中断中首先SysTick->CTRL  =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|
                 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 |
                 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
开启TICKER.这个TICKER是所有的库函数必需使用的,除非所有代码你自己写。

网友S:
指针跑飞了吧?

网友T:
还需要清除别的吗

网友U:
滴答时钟是必须要关掉的吗

网友V:
有关闭的顺序要求吗

网友W:
能关掉的都关掉

网友X:
长知识了 以后 一定要注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