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AF的上电时间

楼主(2021-05-06):
STM8AF52XX的Errata sheet上指出,如果因为某些情况,导致VDD电压没有跌落到0.1V以下,再次上电,要求的电源上升斜率要达到50us/V,怎么达到啊

网友A:
这样的条件,在做电源跌落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嘛

网友B:
是指 100mv~ 1V之间时,VDD上升率不要大于50us/V,即上升不能太慢

楼主:
否则不能保证正常上电复位。

网友C:
这就考验复位电路了。

网友D:
电容不嫩太大。

网友E:
上升速率这么高的稳压ic,除了ST自己那个LDO4L,其他根本就没有

网友C:
DCDC更是找不到一个能如此高速建立输出的

网友E:
难不成还专门给mcu配个LDO啊?

楼主:
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,多谢大家

网友F:
一般都能达到吧

网友G:
就是说上电的速度不要太慢

网友H:
把电容给小点 调整电容值

网友I:
斜率大点 电容小点

网友J:
一般的dcdc都能满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