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PI+DMA的内存地址增量可以自己清零么?

楼主(2021-05-06):
SPI+DMA的内存地址增量可以自己清零么?

楼主:
我用STM的双MCU间进行SPI数据通讯。希望传输数据能灵活一些,一种是大批量数据传输,一种是几个数据的状态传输。平时状态传输时有信号线通知从MCU接收,大批量数据传输用DMA缓冲满中断来实现。所以我需要每次状态传输完之后重新把接收缓冲的内存指针复位。但是我直接设置  DMAy_Channelx->CNDTR  和  DMAy_Channelx->CMAR  ,用LINK仿真发现没效果

网友A:
DMA一旦启动,就要停止后才能重设,而且是所有参数都一起刷新后再重新启动。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。目前就是这样

网友C:
运行到一半的时候不可以

网友D:
可以尝试一下 就知道了

网友E:
如何获得这个增量呢

网友F:
dma运行过程中可以强行停止吗

网友G:
运行完成之后刷新一下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