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
卡尔曼滤波

楼主(2021-05-07):
请问使用卡尔曼滤波,运动状态是不是不能起伏的过大,如果过大,是不是会有滞后性,非常感谢。

网友A:
每种滤波都有滞后,多少而已,卡尔曼还算好些。

当然信号波动幅度打了滞后多些

网友B:
调参数,参数要根据过程方差和观测方差来大致确定。卡尔曼是自适应实时滤波,滞后延时只是计算滤波的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