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告:类型为“unsigned char*”的参数与类型为“char*”的参...

楼主(2021-05-07):
  • #define F_CPU 1000000UL
  • #include <ioavr.h>
  • #include "delay.h"
  • #include <string.h>
  • #include <stdio.h>
  • #define INT8U   unsigned char
  • #define INT16U  unsigned int
  • //液晶相关函数
  •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();
  •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(INT8U x, INT8U y,char *str);
  • //DS1302相关函数与数据
  • extern void GetDateTime();
  • extern INT8U DateTime[];
  • extern char *WEEK[];
  • //LCD显示缓冲(注意串长均为16,两个字符串中DATE和TIME后各有一个空格
  • //字符串的最后面各有3个空格.
  • INT8U LCD_BUF_1[] = "DATE 00-00-00   ";
  • INT8U LCD_BUF_2[] = "TIME 00:00:00   ";
  • //LCD显示缓冲
  • char LCD_DSY_BUFFER[17];
  •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• // 日期与时间值转换为数字字符
  • // 输入的参数d为BCD码时,使用语句[1]、[2]之一
  • // 输入的参数d为10进制数时,使用语句[3]
  • // 建议DS1302.c内的函数GetDateTime直接返回BCD码,这样可节省一次转换.
  • // 如果在GetDateTime内转换为10进制数返回,本函数内再转换为字符,
  • // 这将影响运行速度.
  •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• void Format_DateTime(INT8U d, INT8U *a)
  • {
  •         //如果GetDateTime函数直接返回BCD码返回则使用下面的语句
  •         //*a = (d >> 4) + '0'; *(a+1) = (d & 0x0F) + '0';        //[1]
  •         //或者使用下面的语句,更优的写法显然是上面含有位运算符(>>,&)的语句
  •         //*a = d / 16 + '0';  *(a+1) = d % 16 + '0';        //[2]
  •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•         //如果GetDateTime函数将BCD码转换为10进制数以后再返回
  •         //则应使用下面的语句
  •         *a = d / 10 + '0'; *(a+1) = d % 10 + '0';                //[3]
  • }
  •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• // 主程序
  •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• int main()
  • {
  •     DDRA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配置
  •     DDRC = 0xFF;   DDRD = 0xFF;
  •     Initialize_LCD(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•     while(1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  GetDateTime();               //读取DS1302实时时钟
  •         //格式化年月日
  •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Time[6], LCD_BUF_1 + 5);
  •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Time[4], LCD_BUF_1 + 8);
  •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Time[3], LCD_BUF_1 + 11);
  •         //格式化星期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LCD_BUF_1 + 13, WEEK[DateTime[5] - 1]);
  •           //警告[Pe167]:类型为“unsigned char*”的参数与类型为“char*”的参数不兼容
  •         //格式化时分秒
  •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Time[2], LCD_BUF_2 + 5);
  •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Time[1], LCD_BUF_2 + 8);
  •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Time[0], LCD_BUF_2 + 11);
  •         //显示年月日,星期,时分秒
  •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 0, LCD_BUF_1);
  •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 1, LCD_BUF_2);
  •     }
  • }

程序出现3个警告   类型为“unsigned char*”的参数与类型为“char*”的参数不兼容

strcpy(LCD_BUF_1 + 13, WEEK[DateTime[5] - 1]);

LCD_ShowString(0, 0, LCD_BUF_1);

LCD_ShowString(0, 1, LCD_BUF_2);

应该是  INT8U LCD_BUF_1 设置不对     请教应该怎么改

网友A:
用强制类型转换

网友B:
根据标准,char,unsigned char和signed char可以互为别名

网友C:
试试强制类型转换

LCD_ShowString(0, 0,(char*) LCD_BUF_1);

网友D:
如果只做字符处理不用管这个警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