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问如何读写新唐M4内部的Flash?

楼主(2021-05-07):
请问如何读写新唐M4内部的Flash?我需要直接读写Flash,请问有相关的代码可以参考吗?谢谢。

网友A:
M4这么贵也用啊?
例程有读写Flash的,FMC,好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4这么贵也用啊?
例程有读写Flash的,FMC,好像

我是说读取M4内部的Flash,不是外挂的Flash,有代码参考吗?谢谢

网友B:
例程有代码的,可以直接用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说读取M4内部的Flash,不是外挂的Flash,有代码参考吗?谢谢

FMC的例程就是读取内部Flash的,基本直接用就可以

网友C:
可以啊,参考FMC例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