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研电赛技术支持] GD32f103的ADC0采集问题

楼主(2021-05-07):
#21ic问答#

目前ADC0_CH16(内部温感),ADC0_CH12(PC2采集电压),无论是注入采集还是DMA采集,只要初始化了PC4引脚,ADC0两个通道数据就会有一个为fff,不初始化没问题。请问各路大神是什么原因呢?别的地方没有初始化PC4

楼主(2021-10-15):
问题已经解决好久了,所以好久没来了,我来结贴啦,,PC4引脚是485的方向使能脚,但是选的usart1作为485串口,,然后找到原厂的人点了一句瞬间清醒“会不会是RS485过来的电压信号太高导致的呢?芯片供电是3.3V的。如果RS485过来没有电平转换电路的话,是会影响到采样的”。而且手册中也表明usart1并不是5v耐压串口,而usart2是,所以之后把485串口修改成usart2完美解决之前ADC采样不准确问题。

楼主(2021-05-07):
自己帮顶一下

网友A:
感谢楼主的分享,持续关注一下。

网友B(2021-06-21):
楼主在配置ADC的时候采用如下代码配置试一下:
    /* ADC mode config */
    adc_mode_config(ADC_MODE_FREE);
    /*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*/
  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(ADC0, ADC_CONTINUOUS_MODE,ENABLE );
    /* ADC scan mode disable */
  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(ADC0, ADC_SCAN_MODE, DISABLE);

如果是ST的库函数,修改为上诉配置再试试

网友C:
AD使能的时候要加至少20US的延时,建议1ms,另外就是时钟建议APB 是4分频,ADC再8分频。

网友C:
AD使能的时候要加至少20US的延时,建议1ms,另外就是时钟建议APB 是4分频,ADC再8分频。这一块和ST的不太一样

网友D(2022-01-18):
我遇到的问题是采样出来 数据一直不变,感觉ad只执行了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