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蓝牙芯片] CH578M支持JLINK不?

楼主(2021-05-07):
目前在开发产品,需要用到CH578M,不过发现好像JLINK不太妙,没有器件可选,硬选CM0之后,无法下载。
WCH官网好像没有说明,只看到WCH-LINK。
WCH技术支持可否说明 一下。

网友A:
我用 DAPLINK CH579M  可以的。
jlink v9 不行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B:
之前我评估 RISC-V 的时候就掉坑里了。公版 Cortex-M0 还不兼容 J-Link 就有点不应该了。

楼主:
发现 JLINK v8 可以。不知道STLINK行不行。

网友B:
J-Link 软件 7.00 改了一大堆东西,似乎是破坏了一些支持。我这里都是 v10、v11 配 6.98e 在用。

网友C:
不支持的,还是使用官方的工具比较好。

网友D:
我感觉不支持,没有仿真成功。

网友E:
下载CH57x例程包:http://www.wch.cn/downloads/CH579EVT_ZIP.html
解压后有对应的Pack包,双击安装后,在keil中就可以选中对应的CH578M的型号。
CH578M支持SWD两线仿真调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