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D管和TVS管哪个更适合ESD防护?

楼主:
ESD防护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电路,但是TVS的使用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,手绘图中①使用高寄生电容的TVS管跟②中低寄生电容的ESD管加电容对比,有什么区别?哪种方式才是最优的,为什么?(注:我知道寄生电容影响信号质量,这里不谈信号专问对ESD的影响)

网友A(2021-05-07):
电容的作用是改善EMI, TVS是用于保护ESD, 二者的作用不一样。

网友B:
图一SMB系列的大功率TVS 都是大漏电流,大容值,主要用在电源口,做浪涌保护的,电源口是不需要做静电防护考虑的,  图二是小功率的TVS,小功率TVS因为钳位电压低,漏电流小,PF值低主要是用于各类信号接口的静电防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的作用是改善EMI, TVS是用于保护ESD, 二者的作用不一样。

ESD往往伴随着EMI,用一个高容值的TVS是不是能替代低容值的ESD管加电容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一SMB系列的大功率TVS 都是大漏电流,大容值,主要用在电源口,做浪涌保护的,电源口是不需要做静电防护 ...

我是想从原理上了解,为什么图二ESD管更适合ESD防护,假如钳位电压一样,对信号不敏感的电路是不是可以通用两种类型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是想从原理上了解,为什么图二ESD管更适合ESD防护,假如钳位电压一样,对信号不敏感的电路是不是可以通 ...

从原理上,TVS与ESD管都是 ESD防护器件,差别就是吸收能量的大小不同(当然电容也不一样),单从你的图不一定确定是图2更适合;

至于设计为什么这样,你从几个方面去分析:
1、纯技术的可能性,例如这条线上要求有精确的电容330pF(340/320都不可以),那么你就不能用TVS,因为TVS的电容不是那么精确,并且与工作电压有关系;
2、个人原因,例如设计人员习惯这么设计,并且这个设计并没有错误,审核的也能通过或没有审核;
3、公司原因,要考虑成本(包括管理、库存成本)、产量等等,
     例如成本:有可能ESD+电容 比 TVS省钱,
     或者:这个ESD公司一直在用,但对应的TVS以前没用,要选择TVS需要增加物料编码、库存等等,考虑产量没必要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原理上,TVS与ESD管都是 ESD防护器件,差别就是吸收能量的大小不同(当然电容也不一样),单从你的图不 ...

感谢从其他角度分析,我想从技术原理角度进行考虑,如果被ESD防护的电路对寄生电容不敏感,是否可以通用TVS或者ESD管,比如按钮接口。有人说什么ESD管低容值启动快,然后我翻了几个datasheet发现TVS管好多都是ps级,有的还没标注,就说very fast;而ESD管是<1ns。明显TVS管壁ESD管快一个数量级,越看越迷糊,这两个器件究竟是根据什么进行区分的,完全不知道怎么用了。

网友C(点评):
这个参数还真没关心过,跟我想象的完全相反, 我认为一般来说应该能通用(ESD吸收容量满足); 我觉着ESD/TVS的漏电应该有差别,TVS手册上从来不提,还有体积差别大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C: 我也一直以为ESD比TVS快,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概念混淆了

楼主:
ESD放电是ns级的,像市面上ESD管这种1ns的响应速率是不是不够?我觉得又遇到无法理解的事情了

网友D:
参照你的标题,目标是提供更好的ESD保护吧,那么,需要针对电路设计去选型。
1. 按功率:SMAJ/BJ/CJ/DJ...的这类TVS管,属大功率管,通常是KW级别,有的型号也可用于交流电路。 而ESD5Zxxx的只有几百W,只可用于直流电路。
2. 按嵌位电压: SMAJ/BJ/CJ/DJ...类型的嵌位电压范围较宽,具体参考相应的datasheet。
至于,响应时间是反向瞬态高压高流(高能量吧)冲击时,器件导通(吸收浪涌),然后对地泄流。另外你提供的两个图的元件都是TVS管ESD只是物料命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参照你的标题,目标是提供更好的ESD保护吧,那么,需要针对电路设计去选型。
1. 按功率:SMAJ/BJ/CJ/DJ... ...

多谢,按功率我知道,钳位电压的话ESD能做到比TVS更低是吧,我看了一些器件datasheet,Vc的测试电流标准都不太一致,ESD管似乎是更低一些。下面是对比ESD8351XV2T1G和ESD5Z5.0T1G,两个都是ON的,都是SOD-523封装,都是单向器件。
前者ESD8351XV2T1G:ESD Protection Diodes Low Capacitance ESD Protection Diodefor High Speed Data Line;
后者ESD5Z5.0T1G: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Micro−Packaged Diodes for ESD Protection;
在5A的Ipp下,Vc有差异,ESD管是8.2V,TVS是11.6V

但是我查了好几个ESD管,几乎都没有对Response Time做说明,不知道是不是没必要,因为都对ESD保护等级进行了说明:Prot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IEC Standards:IEC 61000−4−2 (Level 4) ISO 10605

网友E(2021-10-20):
ESD管和TVS管实则同为一器件。
对于高速传输接口的电路保护,保护器件的过大电容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号衰减,从而降低显示质量,因此要根据被保护电路的接口的信号频率,选择足够低电容以及稳定分流能力的TVS二极管。TVS管寄生电容与TVS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。小体积低寄电容的小功率TVS二极管大家俗称“ESD保护二极管”。
常规TVS二极管(400W~5KW)主要用于防浪涌(暂态过电压),可用于信号接口及电源接口的防护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从原理上,TVS与ESD管都是 ESD防护器件,差别就是吸收能量的大小不同(当然电容也不一样),单从你的图不 ...

正解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多谢,按功率我知道,钳位电压的话ESD能做到比TVS更低是吧,我看了一些器件datasheet,Vc的测试电流标准 ...

通常TVS响应速度是ps级,ESD是ns级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