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池电源管理] SH367306 VADV CADV采集丢失问题

楼主(2021-05-07):
#21ic问答#  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出现VADC VADC采集丢失的情况

楼主:
这个对应问题出现的两条数据

楼主:
C  代表的是当前电流寄存器的值,CA 代表转换出来的值  F1/f1 表示 FLAG1寄存器的值   F2/f2 表示FLAG2的值,最下面一排是对应时刻读取出来的配置信息,V 代表当前电压信息

网友A:
感谢二楼细心的讲解。

网友B:
您好,我现在在用SH367303芯片,想借鉴下您SH367306的驱动代码

网友C:
二楼细致入微,不错的。

楼主(2021-10-16)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我现在在用SH367303芯片,想借鉴下您SH367306的驱动代码

按照波形搞就差不多了,我现在306跑的速率是380K,大于390K前端芯片就会不响应

楼主:
采集数据丢失的大致原因是306过载,当时发现306的功耗在30mA左右了,后面发现焊盘接地出现串电现象导致功耗不正常,去掉地通信再做了一个过滤几个月以来没出现过一次上述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我现在在用SH367303芯片,想借鉴下您SH367306的驱动代码

在哪买的SH367303?

网友D:
1秒采集一次,不要太频繁,就可以了,我用时SH367309

网友E:
我认为需要做滤波算法,才是可以的。

网友F(2024-09-26):
焊盘接地出现串电现象也可能导致功耗不正常,进而影响数据采集的稳定性。

网友G:
驱动程序或固件中的缺陷或错误配置可能导致数据采集不稳定。

网友F:
检查外部连接

网友H:
通信速率设置过高,超出芯片的处理能力

网友I:
电磁干扰

网友J:
检查并更新SH367306芯片的驱动程序或固件到最新版本,以确保软件/固件的稳定性和兼容性。

网友K:
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增加滤波算法,以减少外部干扰对数据采集的影响。滤波算法可以帮助提高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