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
CH552E USB是不是和PWM有什么冲突

楼主(2021-05-07):
CH552E USB是不是和PWM有什么冲突,使用USB后,PWM死活用不了,p1.5一直输出高电平。关闭USB后,PWM又正常输出。检查来检查去,没发现有什么寄存器赋值有问题。百思不得其解。

网友A:
这个没有冲突的,方便的话代码发我,我帮您看下的,tyk@wch.c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有冲突的,方便的话代码发我,我帮您看下的,

先谢谢了,因为移植了客户提供的原有的程序代码。客户不同意将程序发给别人。我只是将USB用于调试,已经关掉USB,只使用PWM。但是USB和PWM部分都是从官网下载的参考示例中复制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