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奇为啥弯弯系单片机的烧录器仿真器都这么贵

楼主(2021-05-07):
好奇,为啥诸如义隆,松翰,应广之类的弯弯系单片机的烧录器仿真器都卖得如此贵,动则几百上千。但凡学一下ST-LINK,PIC,STC之流,使用的人不是更多吗?就算是不需要散户。一般人买来学习的买不起,或者不想买。自然也不会引导老板用他们的芯片。

网友A:
仿真器不贵阿,开发的时候租一个就可以了
关键是芯片便宜,但凡老板有点脑子,推荐PIC STC的攻城狮都应该开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器不贵阿,开发的时候租一个就可以了
关键是芯片便宜,但凡老板有点脑子,推荐PIC STC的攻城狮都应该开 ...

你开什么玩笑,PIC是我用过抗干扰能力最强的。但凡强干扰场合,非它不可,以前的16C系列,**深刻。弯弯系,国产的,不乏仿PIC指令架构的。51,PIC,STM8都是8位机的代表。当然PIC对比弯弯系,价格完全没有优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器不贵阿,开发的时候租一个就可以了
关键是芯片便宜,但凡老板有点脑子,推荐PIC STC的攻城狮都应该开 ...

得看什么场合好吧,你看PIC存在这么多年也发展得这么好,说明是有道理的,存在即合理。一些工业强干扰场合,用PIC没错。但是一些连一个电阻几分钱成本都要算清楚的场合,肯定是越便宜越好。

网友B:
湾湾系的没用过,PIC又不需要,就STM8 STC AVR用过

网友C:
OTP仿真器哪有便宜几块钱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得看什么场合好吧,你看PIC存在这么多年也发展得这么好,说明是有道理的,存在即合理。一些工业强干扰场 ...

PIC的优异抗干扰也只能看12、16、18系列,后面的基本没优势。被其它单片机挤压的喘气的机会,就是不肯地下高傲的头颅,至于台系,因为一般快消产品当然是越低价格越好,同时OTP天生比flash抗干扰能力强。能1元解决问题的,你会用10元去解决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IC的优异抗干扰也只能看12、16、18系列,后面的基本没优势。被其它单片机挤压的喘气的机会,就是不肯地 ...

PIC就像三星手机一样,在国内找不到生存空间,但是在丝毫不影响三星手机全球销量第一。我收到很多客户提供的给我参考的,老外设计的东西,都是用的PIC的芯片。

网友E:
几百上千?那现在的仿真器太便宜了。
2000年买的湾湾凌阳LCD仿真器,6000+。买的PIC仿真器,主机3500+,每种型号需要一个仿真头,900+一个。十速的仿真器也不便宜。
PIC也就12C、16C系列OTP的抗干扰强点,后面的FLASH的就弱如垃圾。当年的PIC贵得很,而湾湾兼容PIC的MDT系列只有1/3价格,所以实际用得多的是MDT的,先用PIC开发,再用MDT出货,MDT是偷偷的、低调的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几百上千?那现在的仿真器太便宜了。
2000年买的湾湾凌阳LCD仿真器,6000+。买的PIC仿真器,主机3500+,每 ...

我08年时候,买了一块凌阳的语音MCU的开发板,上面带烧录调试那种,具体什么型号我忘记了。才六十多块。 那阵子,PIC也不是很贵,我记得16F688也才是七八块。不算贵吧。以前可选的型号品牌还比较少。不像现在。更早的,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F:
我用过MDT的,同样也是先用PIC开发,后面直接换成MDT的,太有成本优势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IC就像三星手机一样,在国内找不到生存空间,但是在丝毫不影响三星手机全球销量第一。我收到很多客户提 ...

所以老外的午餐被我们抢了
PIC16C的抗干扰是可以的,飞利浦的LPC764同样也很牛X,毕竟不是快停产和停产的古董
现在国产的很多抗干扰不比PIC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老外的午餐被我们抢了
PIC16C的抗干扰是可以的,飞利浦的LPC764同样也很牛X,毕竟不是快停产和停产的 ...

有点酸,别跑题,不想讨论其它的。各产的,很多也都是模仿学习别人而已。师夷长技以制夷,走别人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。51核(这个不用列举了吧),ARM核(GD?),AVR核(LAT?),PIC那套(14biit一指令,RAM,ROM架构,指令架构,敢说二隆松焊映广挥芒没有PIC的影子?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老外的午餐被我们抢了
PIC16C的抗干扰是可以的,飞利浦的LPC764同样也很牛X,毕竟不是快停产和停产的 ...

这样也很好,这几年单片机型号遍地开花,让可选择的型号越来越多了。不像以前十几二十年前,除了PIC,AVR,51,真的没有太多型号可选。也就造成了PIC好像很优秀的样子,没有对比没有伤害

网友G:
弯弯系的Megawin(笙泉)单片机仿真器就行便宜啊,某宝上就100元

网友H:
还有一个松翰的烧录器差不多10年前是花了1000元买的现在还放在仓库里

网友(2021-11-12):
引用 楼主:
有点酸,别跑题,不想讨论其它的。各产的,很多也都是模仿学习别人而已。师夷长技以制夷,走别人的路,让 ...

lat是什么系列,没听过呀

网友I:
其实仿真器贵的时候,搞技术的值点钱,现在嘿嘿??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PIC就像三星手机一样,在国内找不到生存空间,但是在丝毫不影响三星手机全球销量第一。我收到很多客户提 ...

那不是因为 PIC 好,而是有一个软件 mikroc_pic_pro 就是PIC的 ardino,老外只会这个,我问了十个以上的用PIC的老外了.头文件,库都被隐含了,函数直接调用,不用管在哪里,这个软件很牛X.
如果能不花钱,我也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