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华大MCU 把GPIO 设置为FAST IO 输出功能疑问

楼主(2021-05-07):
此段程序是华大MCU 把GPIO 设置为FAST IO 输出(此方式输出翻转需要一个HCLK 周期),当HCLK=4MHZ 时,GPIO 输出波形频率为2MHZ ,我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评率是1MHZ ,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?

int32_t main(void)
{
    uint32_t u32High = 0x00004000;  ///< PD14
    uint32_t u32Low  = 0x00000000;

    ///< LED端口初始化
    App_LedInit(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///< LED 翻转输出2MHZ(当HCLK = RCH4MHz)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    LED_TOGGLE8();
    }
}

#define LED_TOGGLE8()      {M0P_GPIO->PDOUT = u32High;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0P_GPIO->PDOUT = u32Low;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0P_GPIO->PDOUT = u32High;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0P_GPIO->PDOUT = u32Low;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0P_GPIO->PDOUT = u32High;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0P_GPIO->PDOUT = u32Low;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0P_GPIO->PDOUT = u32High;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0P_GPIO->PDOUT = u32Low;}

网友A:
感谢楼主的分享,持续关注中。

网友B:
配置一下总线控制模式:stcGpioCfg.enCtrlMode = GpioFastIO;
FASTIO总线每1个HCLK周期,IO翻转一次;AHB总线每2个HCLK周期,IO翻转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