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恒流源对输入线路的载波波形影响很大,是怎么回事呢?

楼主(2021-05-07):
这个是恒流源电路,J1是24V输入,上面有载波。如下图:

24V(带载波)接入恒流源J1后波形如下图:

这个是什么原因呢?谢谢!

楼主:
在258电压基准的8脚和地之间接个1uf的电容,结果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似乎D1没起作用啊,同时测量D1左边与右边对地的波形看看。
或者D1串个电阻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似乎D1没起作用啊,同时测量D1左边与右边对地的波形看看。
或者D1串个电阻吧。 ...

D1就是防止接反啊

网友A:
哦 对,我怎么觉得楼主把接入恒流源后的图片换了一张呢?
不过看起来影响也不大啊,也许载波信号的输出阻抗大,负载电流变化就容易影响到电压。
容性负载会阻碍电压变化。
建议检查下恒流源看是否恒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 对,我怎么觉得楼主把接入恒流源后的图片换了一张呢?
不过看起来影响也不大啊,也许载波信号的输出阻 ...

确实是,换了个运放好多了。可能之前运放带宽不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