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做的产品,出现的奇怪问题求助

楼主(2021-05-07):
公司做的产品,跑了好几个月了没问题,前几天突然串口工作不正常了,但其它的IO功能和AD功能都没问题,想调试看一下,结果一接上调试器(没进行调试,准确来说是接上调试器的地线与板上的地线就行),重新上电串口就工作正常了,拔掉后重新上电,串口又不行了。用示波器也是类似情况,一接示波器探头的地就正常工作,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?单片机换过一次,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电源问题

楼主:
用示波器测电压和纹波都没问题啊!

网友A:
能用jlink调试模式看一下吗?

网友A:
你是怎么判断ADC和其它外设工作正常?

网友A:
如果还是解决不了,可以寄一块板子过来帮你分析一下

网友B:
串口设备地线问题吧,应该是同一台电脑

网友C:
所有的都出现这个问题了吗

网友D:
产品是什么供电方式啊

网友E:
检测一下供电电压

网友F:
所有产品的表现都是 一样的吗

网友G:
多个设备挂在一个串口上吗

网友H:
检查下板子的接地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I:
可能pcb地线走线问题,rx,tx对地电平不稳导致串口异常。建议把调试口地线飞到串口输出地线,测试通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