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32位 MCU]
KF32LS第一个坑GPIO

楼主:
GPIO, pi, IO, gp, AC

楼主(2021-05-07):
参照官方LS库和kf32ls200的example。调用这个GPIO初始化每次只能控制最后调用那个GPIO。GPIO_Rest 把其他端口配置的全复位了。

楼主:
这例子写的也是服了

网友A:
这个没啥问题啊,先Reset都是常规操作,要配置其他IO都在这里面一次性完成,这个函数目的是直接配置所有IO貌似.参考一下ST的操作

网友A:
这种带Init的函数一般不支持多处重复调用.就是放在设备初始化里面调用一次.

网友B:
这个函数也是够牛X的

网友C:
这个函数厉害,不错的函数。

网友D:
你这个函数很厉害呀,不错的。

网友E:
函数写法有问题